为什么vco输出要加buffer?

楼主(2007-03-24):
有的buffer是用的反向器,有的是用的跟随器,难道是因为完全不同的用途所以才有这两种不同的buffer嘛?
很多paper干脆就不做buffer,不解?

网友A:
加buffer或为隔离或为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
还有,就是为了每一级之间match(接负载和不接负载的)

网友B(2007-09-06):
主要是为了隔离吧。要不然负载都有容性或者感性,相当于直接并联在VCO的tank上,给VCO振荡带来了极大的偏差。
但是有哪位大侠知道这种buffer该怎么做比较好?听说有种结构叫bias-t,资料非常少,不知是怎样的,有没有人了解?

网友:
我看到的有人是加了很小的隔直电容,然后在电源地之间加两个L很大的管子。

网友:
都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2007-11-28):
1,VCO对负载还是比较敏感,如果负载变化,可能出来的波形就不对了
2,一般VCO是输出给mixer的,对于Gilbert mixer来说,需要的是理想矩形波。而VCO产生的都是sine波,通过buffer可以变成矩形波。

网友:
MIXER?的buffer比较特殊吧!

网友:
bufer

buffer前面的是一个滤波,这个滤波前面接的是cp,导致mos后的负载有问题,所以一般要在cp和vco之间加一个buffer。起的作用是隔离吧,还有加强负载的能力。

网友:
for matching and prevent loading

网友:
隔离和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
恩,我觉得隔离和增加驱动能力的解释比较好
有时候也有匹配的作用,有时候也可以把电平变化一下

网友:
这个buffer主要有三个作用:
1. 隔离负载过重对振荡频率的影响
2. 一般VCO的输出幅度及dc工作点随频率变化大,后级电路无法处理,加一个buffer可以对dc点及其幅度进行调整
3. 隔离后级的kickback噪声不会被upconversion

网友:
比较同意这种说法

引用 网友A:
加buffer或为隔离或为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
應該不是BUFFRE而是SLICER吧

网友:
consider about the next stage - driving capability
consider about vco stage - pulling effect and isolation

网友(2007-12-28):
bias-t这个东西好像是测试时用的吧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为了隔离吧。要不然负载都有容性或者感性,相当于直接并联在VCO的tank上,给VCO振荡带来了极大的偏差。
但是有哪位大侠知道这种buffer该怎么做比较好?听说有种结构叫bias-t,资料非常少,不知是怎样的,有没 ...

网友(2010-04-08):
14楼的是正解。

网友:
谁有好的buffer资料共享一下啊~

网友(2010-08-05):
同意14楼的说法,明白了

网友:
这个buffer主要有三个作用:
1. 隔离负载过重对振荡频率的影响
2. 一般VCO的输出幅度及dc工作点随频率变化大,后级电路无法处理,加一个buffer可以对dc点及其幅度进行调整
3. 隔离后级的kickback噪声不会被upconv ...
引用 网友C:

能详细说说第三点吗,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