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PC860的BR,OR寄存器设置

楼主(2007-03-25):
问题一:PPC860,如果CS0接在一片FLASH上,如果FLASH的地址欲划分为0x20000000 - 0x40000000,
那么BR0的BA字段、以及OR0的AM地址掩码字段该如何设置啊?BA,AM字段怎么用的?

问题二:PPC的32根地址线,在连接FLASH芯片的地址线的时候,一定要从A31开始吗?如果从A30开始,
那么CPU又是怎么寻址和地址映射到flash空间呢?

不好意思,初学PPC入门困难,问题比较简单,还请大家指点啊。

网友:
利用下面的工具可以对比一下

GPCM

网友(2007-04-25):
谢谢楼上的好人,很好用

网友:
CS0的在系统Boot过程中,地址映射不可修改,Boot结束后,程序一般在SDRAM中执行,此时可以修改相关映射

网友(2008-03-07):
问题二:
如果数据宽度是8bit,肯定要从A31开始,地址线对应的byte的地址,    如果flash数据宽度是16bit,A30就成为最低位,A31硬件不连,BR/OR中按16bit设置

网友:
很好

非常感谢!

网友(2010-09-17):
手册上说的很清楚了这些
如果是接CS0的BOOTROM,只能是FFFN_NNNN,000N_NNNN
IP一开始不可能跳到20000000上去的
接地址要看你FLASH是多少位的,8位就对应,16位差一位等等

网友(2011-01-06):
参照u-boot-1.3.0
函数cpu_init_f,很详细

网友(2011-10-07):
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2012-02-24):
那么CPU又是怎么寻址和地址映射到flash空间呢?
一开始,cpu进行片选,默认都是从cs0的nor启动,当系统刚加电启动时,根据之前设置的硬件配置字,系统将会从0x0000_0100处启动,LBLAWBAR0[BASE_ADDR]的初始值为0x00000,同时BR0[BA]均为0与OR0[AM]均为0,所以系统启动4G地址空间都会分配到CS0上。 DRAM在初始化后需要被映射到0x00000000,所以要将flash的地址空间切换到0xXXXXX,这个地址对应你自己的板子的nor的地址。

网友(2012-04-16):
这个还真复杂。。。

网友(2014-09-01):
说得不错,有收获,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