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异步转同步,多路转一路

楼主(2007-03-25):
要求:多路异步信号转换成一路同步信号,请教一下
初步方案:先将多路异步各自转换成多路同步,再将多路同步转换成一路同步,请问高手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请不吝赐教,谢谢!
另外初步方案中,有两个疑问:1、如何将异步信号转换为同步信号,这里的同步信号只要求根时钟上升沿对齐即可,不要求帧同步信号;2、多路如何转换成一路,如何做到时时性?
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你应用的具体情景,可以考虑用FIFO

楼主:
具体情况是:
首先要将低速的多路异步信号转换成多路同步信号,但是可以不要同步帧,只要跟时钟沿对齐即可;
然后将这些多路的同步信号转换成一路高速的同步串行信号,最后将这一路同步串行信号传输。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请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多路异步信号转换成一路同步信号,请教一下
初步方案:先将多路异步各自转换成多路同步,再将多路同步转换成一路同步,请问高手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请不吝赐教,谢谢!
另外初步方案中,有两个疑问:1 ...

肯定需要各路异步信号先同步到本时钟域后,才合并成一路。
除了使用fifo外,也可以将数据存到双口ram(异步时钟作为写时钟,同步时钟作为读时钟)里,只要保证能不发生读写冲突就行。使用ram来同步的优点是显然双口ram实现起来比FIFO简单得多,使用得资源也少些。
异步信号1-->缓冲双口ram1--> 读出
异步信号2-->缓冲双口ram2--> 读出
..............................................

网友:
忘了说了,如果你的每个支路的异步信号都是1bit位宽的话,使用 双 dff,在并串变换就成。

网友:
为什么不先转换成一路再同步啊,同步多个异步信号比同步一个异步信号难多了

楼主:
谢谢指点,看来还得再学习一下ram的读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