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高手求救

楼主(2007-03-25):
在2812模拟软件里
当运行的时候
出现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05,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Trouble running Target CPU: Can't read from data memory 0x71D7980, check memory config [-2185]
这样的错误

那位告诉小妹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也是这个错误,郁闷死!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read from data memory 0x882, check memory config [-2185]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回答这个问题啊?

网友(2011-12-20):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估计使用dsp/bios时内存配置和ezdsp板的配置不一致造成的,我没有这种板的配置,只能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