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spice模型参数问题

楼主(2007-03-26):
刚刚入门pspice,对pspice模型参数很不了解,都不知道这些参数的取值是怎么来的,发现与器件datasheet上的参数也是不一致的,它们之间是不是有一定的转换关系啊?
一直都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希望有高手能指点一二!不胜感激啊!!

楼主:
盼望高手指点

网友(2009-11-03):
参数值是由芯片生产工艺决定的,一般用的是典型值,同一功能和型号的芯片,不同产商来生产参数也会有变化的。所以模型最好从器件生产产商处获得,而且用于仿真的模型最好跟所使用的芯片的产家是一样的,否则仿真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偏差。
自己建模型还没有深入研究过,个人觉得自己建的模型也只能用于原理仿真,做精细的仿真是很难的,因为参数准确度不够

网友:
想自己建模型看看

网友:
pspice模型参数与Datasheet上的参数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以放大器为例,pspice模型参数与Datasheet上的参数(种类)大相径庭。你可以从器件厂商的网站上下一个放大器的pspice模型,可以用记事本打开的,有空的话研究研究倒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