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射频信号转光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7-03-27):
类似于直放站的射频外拉的思想,如何实现天线上的射频信号调制进入光纤传送?具体的设备和光电模块有哪些?盼指教

网友A:
要有特定的光电转换模块的。比如你想用射频覆盖某一个区域,然后又想用低噪的光线路来传输接收或发射的信号来进行拉远,那你应该仿照原来的中频或射频拉远的系统,在中间插入光端模块和光缆。性能不错,就是可能系统复杂点。

网友(2007-10-23):
Well said.

引用 网友A:
要有特定的光电转换模块的。比如你想用射频覆盖某一个区域,然后又想用低噪的光线路来传输接收或发射的信号来进行拉远,那你应该仿照原来的中频或射频拉远的系统,在中间插入光端模块和光缆。性能不错,就是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