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nd flash

楼主(2007-03-27):
nand flash说明读写都是按页来操作,就是一次读写一页,
那为什么还要列地址啊,用了列地址,那读写操作的还是一个整页吗?
菜鸟问题,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某些类型的nand flash(如SLC类型),提供partial program的操作,也就是说可以对一个页做部分的program操作,同样,对于读操作,也一样可以取部分的数据出来,就是给的列地址开始到最后一列的数据。仔细看看flash的timing图就知道了。这主要是为了在实现FTL时提高效率。flsah器件内部一个页对应一组buffer,对于其内部结构我不太清楚,但我想在写操作的时候应该是将整个buffer的数据全部写入页内,只是没有初始化的地方直接写1,读的时候也同样将一页的数据取到bubber,但外部只需要取出从给出的列地址开始到最后一列的数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