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MATLAB中升余弦函数的问题

楼主(2007-03-27):
我在设计升余弦滤波器的时候用的是这个函数:RCOSFIR(beta, m, fs, T),
我以为这个函数就是将模拟的升余弦滤波器转化成数字的升余弦滤波器来用的,而fs就对模拟滤波器时域传递函数进行采样,让它离散化,如果我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改变fs到底会使滤波器特性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网友:
其实和rcosine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最好把每个参数介绍一下,要不还要去查matlab 的help 。FS应该是采样频率吧!!

网友(2007-06-05):
改变fs来匹配不同数据速率

网友(2014-05-01):
in fact same function

网友:
Landlord best to explain each parameter, or even to check the matlab help. FS is the sampling frequency should be it! !

网友:
Fs changed to match the different data r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