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03-27):
有那位高手帮助一下:如何将飞利浦大功率管blf861a 地参数导入mw office 的非线性器件里面?
asydz@tom.com

网友:
具体我没转过,但是MWO里面有一个s2p文件,对应该器件在不同情况下的s参数,如果你是功率管你就用大信号s参数。然后在对应的模块中选择你的这个s2p文件就行。仿真得时候就能用该器件提供的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