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wm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7-03-27):
我毕业论文想做一个pwm led驱动芯片,vin=4.4v  Iip(峰值)=1.2A  要求输出29V IO=60mA
通过计算得出电感L=3微,可在我仿真的时候却发现电感的电流有一个很大的反向电流.正常工作在dcm模式下的电感的电流不应该由零到IP么,可我防真却看见了负方向的电流,三百多微安!这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为什么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电感上的电流无法突变的!

网友:
你怎么看电感电流的,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怎么电流才那么小呢

楼主:
我知道电感上的电流不能突变,但是对于boost结构来说,当开关管导通时,对电感充能量,开关管关断时,电感将储存的能量放尽,使其工作在不连续模式下.我的问题是,当电感能量放尽时,电感上电流应该为零,现在为什么电流出现反向电流了(我以电感输入端为参考点)?

楼主:
我要做的是led 驱动电路.输出功率小于2w ,所以我的电感值和电感的峰值电流那么多  是单纯的dc/dc

楼主:
最近这个问题困饶我很久了,电感的反向电流使得我的开关管关断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基极电流灌进 从集极抽出,导致我开关管的驱动的方波出现很大毛刺,希望有经验的指教一下 ,不胜感激!

楼主:
晕啊,怎么都是看客啊,高手指点指点啊!   提点意见或建议啊! 哪怕是可能引起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行啊!  我实在是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这边的讨论氛围并不算好的,楼主可以去21ic论坛发帖讨论下,那里很有几个热心的高手呢。。

网友:
老兄可以找一个升压电路看看,芯片资料里面会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