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进中断处理例程!!!恼火得很

楼主(2007-03-28):
用DriverWorks给一块外购的板卡写驱动,发现不能进中断处理例程!我又用PCItree看过PCI的配置空间,命令寄存器和状态寄存器允许对端口和存储器访问,那意思就是相应的控制寄存器设置应该没错,于是就不晓得该怎样做了!那位高人给指点一下迷津吧!!!!!

网友(2008-06-09):
中断的挂接是否准确呢?

如果中断挂上了,接线出来 看看是否确实有中断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