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数字标准单元库的问题

楼主(2007-03-28):
建数字标准单元库怎样定高度呢?就是电源和地之间的距离,是按照工艺最小距离画一个反向器的高度吗?

网友(2011-11-01):
通常是一个画一个简单的DFF来确定吧,另外,如果用来PR,需要是布线pitch的整数倍吧。

网友:
看几个track的,

9 track的高度就是 9 x metal 2 pitch

7 track就是7 x metal 2 pitch

网友(2022-06-08):
got it and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