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几道analog面试题

楼主(2007-03-28):
都是些纯技术的问题,关于op-amp的。

1. 比较三种结构:a. 2-stage op-amp (active load, class-A output stage); b.
telescopic op-amp; 3. folded-cascode op-amp。3者各有什么优缺点。

2. 设计普通的2-stage op-amp,是第一级还是第二级的gain比较的大?为什么?

3. 普通的2-stage op-amp,如果没有任何freq compensation,那么那个是dominant
pole?哪个是secondary pole。请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是说第一级输出
是dominant,那么好,解释一下为什么它是dominant;反之亦然。)

4. Miller compensation一般是怎么work的?通过Miller compensation,原先的
dominant pole现在怎么样?secondary pole现在怎么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Miller是pole splitting,让低频的pole更低,让高频率的更高。你要回答
的是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单单从公式的角度)?

5. Noise,对于一个input pair来说,是PMOS or NMOS 的noise更好,请解释主要是什
么东西引起的。如果降低noise,gm需要减少还是增加?

6. offset,对于一个普通的2-stage op-amp,有哪些offset (input diff pair,
output of the 1st stage, etc),在这些offset中,哪些是有major影响的,它们各自
的影响分别是什么?

网友:
强烈要求附上答案!!

网友:
好帖啊!
很基础,很扎实的问题

网友:
呵呵,好帖
真的是玩基本功了。

楼主:
1. 2 stage opamp need compensation, but has best swing, worst power
telescopic has lowest power, worst swing, but can not short output to input.
folded cascode uses more power than telescopic, a little better swing, can
short output to input, better input common mode range

2. stage1>stage2 for low noise

3. stage1(if the CL is in the pF range, the miller effect can be ignored)

4. the cap seen from input is amplified to  (1+A)*Cgd. Miller compensation makes dominant pole lower and secondary pole higher

5. if the difference  in the Nwell,1/f noise of MOSFET can be written as:Vg^2=K/(W*L*Cox*f)
   For PMOS, K factor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NMOS.

网友A:
这些答案其实在拉扎维的书上都可以找到
哎,当年灿叔上课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听,认真的学
现在想来,追悔莫及啊
magicdog回答的很好,令人佩服
补充一点个人的观点:
第4问:主极点内移是由于MILLER EFFECT,第二极点外移是因为
MILLER电容和输出管形成了一条高频通路,在高频时降低了输出
节点的阻抗,当然极点也会相应的往高频方向移动!
第5问:1/f噪声主要是MOS管栅氧化层与沟道(硅)的界面处的悬挂键,以及杂质/掺杂离子等引起的,记得以前做MOS C-V实验画低频/高频曲线,就是奇怪/诡异的曲线产生,
PMOS由于是Buried channel,而且it's carrier is hole instead of electron,所以噪声会小一点吧(也许是因为空穴有效质量比电子大一点吧,不易被干扰,这是我猜的 )
第6问:我觉得OFFSET失调电压主要是由于输入管的Vth失调导致的,
一般MOS的Vos在几mV很正常,还有就是可能电流镜的误差,器件的失配,干扰源的位置
等等,反正Layout时要对称对称再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答案其实在拉扎维的书上都可以找到
哎,当年灿叔上课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听,认真的学
现在想来,追悔莫及啊
magicdog回答的很好,令人佩服
补充一点个人的观点:
第4问:主极点内移是由于MILLER EFFECT,第二极 ...

fuyibin是西交大的?
那界的啊?

网友:
西交的牛人~ 在这里很活跃嘛

网友:
noise在设计中非常重要?

好几道noise的题目,noise在实际产品中设计时非常重要?
上课时老师把这章都直接跳过了

网友:
很深刻,看来基础很重要

网友:
果然牛啊,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
都是很基础的问题,看来基础还是最重要的。

网友(2007-06-12):
太好了。。

正找不到动力。。看了这几个题目后,更加要认真看书了。。谢谢楼主啊。。

网友:
第6道怎么作答呀,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错
看似基础简单的问题
如果对课本没有一点理解还是很难回答的全面的
所以看书要多思考,多归纳
多谢楼主和几位回答的朋友

网友:
牛啊。
不过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也不能保证工作呀

网友:
我一道也答不上来啊
看来我得多看点书才行了

网友:
基础,还好记得一些!

网友:
无奈!没有好好看过Ra~的书籍
刚开始可能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本书的重要性吧?加油了!

网友:
哇靠,看书果然有用呀~~~~~~~

网友:
6 ffset

I think it means DC offset. If the opamp gain is fairly large, than a tiny offset at input will cause the output to be saturated.
And suppose it is a two stage opamp, the offset at the output of the first stage will also saturate the second stage input.
If opamp has differential output , a common mode feedback circuit is needed to provide a stable DC operation point.

网友:
6. offset,对于一个普通的2-stage op-amp,有哪些offset (input diff pair,
}M)m'W"@|&`,a:{W$n-u;j;Qoutput of the 1st stage, etc),在这些offset中,哪些是有major影响的,它们各自
2_eFW;Twww.eetop.cn的影响分别是什么?
谢谢上楼的回答,但在这些offset中那些是主要的影响,每一种offset怎么解决呀?谢谢!

网友:
请问一下这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的面试题目呀?

楼主:
offset 主要来自2个方面

1, "system offset" The current source is not a ideal source. It's inner resister is not infinite!!

2, offset from matching 取决于layout了

网友:
提不是很难

网友(2007-07-15):
还好知道一点

网友:
不错的题目,值得品味

网友:
现在学开来的及不

不知道现在学开来的及不?

网友:
One more addition:
in PMOS mobility fluctuation due to carrier interactions with lattice fluctuation is more dominant than carrier fluctuation in NMOS. but this effect is much insignificant, which leads to less flicker noise in PMOS.  of course, if PMOS is buried-channel device, flicker noise is more dramatically reduced.

网友:
還不錯的題目,沒有複雜的計算,我喜歡

网友(2007-08-15):
很强的题目呀,好像还都有印象,不过要是比较好的回答还是难呀~~~~

网友:
第二题
根据推导,级联放大器的噪声系数主要由前级决定,第一级应使用高增益,低噪声的电路。搞清楚噪声系数与噪声指数

网友:
use physic viewopint to interpretate miller effect :
because the millier cap output node experience a negative -A*delta(Vin)
It means the cap  will extract  more current Cc*(1+A)*delta(Vin) than Cc*delta(Vin) for input node
That's why the effect cap is Cc(1+A).

网友:
很多年没看过了,现在几乎都忘了,看来是该好好看看书了

网友:
很多和生产有关的东西老师上课的时候都是不讲的 :(

网友(2008-01-14):
有些问题回答不是很透彻,基础还不牢固

网友:
多谢楼主和几位回答的朋友

网友:
很基础的问题,有些也被问到过

网友B:
1. 比较简单,主要是增益,功耗,摆幅,频率特性和电压裕度的区别

2.感觉应该是第二级增益较大,因为第一级设计中输入是外部信号需要更多的考虑噪声,ofset,共模抑制等的影响,
  由于输出是电压,第二级设计中要求输出阻抗较大,所以增益一般会较大(做buffer改善摆率等的不算)
      NF是主要由第一级决定,但不能通过简单的增大增益改善NF
3比较简单,书上都有
4根据电容两端电压变化解释

5. NMOS的噪声差,因为载流子为电子,热噪声较大
 降低noise应当增大gm, 因为沟道噪声一般为主导,折算到输入端应除以gm(对于栅端输入有电阻等的话除外)
6.对题目理解不清,个人认为是指layout中产生的offset,
  主要是输入对,电流镜等的offset吧

看这个帖子回了这么多也没人放个答案就随便写了一个
上面纯属个人观点,题目没有了应用环境很多就没有了统一答案
不对的请高人指教

网友:
好問題

我也很想知道

有人可以整理夠問題嗎?

网友:
6. offset,对于一个普通的2-stage op-amp,有哪些offset,在这些offset中,哪些是有major影响的,它们各自的影响分别是什么?
对于MOS 有2个因素:
1.Vt不匹配:包括差分输入的Vtdp,和有源负载Vtmir
2.W/L不匹配,包括差分输入的(W/L)dp,和有源负载(W/L)mir
Vos=ΔVtdp+Vovdp/2*[ΔVtmir/(Vovmir/2)+(W/L)mir%-(W/L)dp%]
其中
Vovmir=Vgsmir-Vtmir,是有源负载的有效过载电压
Vovdp=Vgsdp-Vtdp,是差分对管的有效过载电压
(W/L)dp%是有差分对管的W/L不匹配百分率
(W/L)mir%是有源负载的W/L不匹配百分率

对于BJT有2个因素:
1.ΔIs:饱和电流的不匹配,和Layout的匹配及工艺相关
2.βmir:有源负载有限的电流放大能力,和工艺有关
Vos=VT*(ΔIsmir%-ΔIsdp%+2/βmir)
其中
ΔIsmir%:有源负载的不匹配造成
ΔIsdp%:差分对管的不匹配造成
βmir:有源负载的BJT的β有限,使得两边的电流不匹配造成

网友:
继续赚钱...

网友:
有看書還是有差喔...

网友:
考基本功的小題目測驗大實力

网友:
Mostly it is true. For medical electronics, they ask for 16 bit dynamic range. If the ouput range is 3V, then the total noise have to be as low as 46uv.

网友:
都是基础问题啊。

感谢分享!!

网友(2008-03-24):
我一个都不会,太差了

网友:
一点都看不懂啊~~~ 看来自己学的真的很烂啊,哭~~~~~~~~~~~~~~~~~~~~

网友:
强烈要求附上答案!

网友:
恩,确实是很基础性的一些问题,在课本上可以找到答案,赞,一起学习

网友(2008-05-29):
很基楚的問題,但都很具代表性,謝謝你的分享。

网友:
看来这里有不少西交的人才啊,我们PLL设计组有4个人,3个西交的!!!!

网友:
基本上从书上看过,但是还没有输入的理解

网友(2008-08-13):
这些题目不好好学课本也还是答不上来的,

网友:
真正面试的时候,估计答不出来啊,还是基本功重要!

网友:
蛮实用的啊!
我会记得的~
希望能够用到~

网友:
很不错的问题,很不错的回答,谢谢楼主及回答的师兄

网友:
我的解答(第三题没想好),希望大家拍砖

1.
a. 有源负载是最基本的电路,优点和缺点都不明显
b. 套筒式的增益较大,但余度小,输入/出难以短路
c. 折叠式改善了余度,但需要加偏置,功耗大

2.
第一级获得高增益(多用共源共栅),第二级获得大的摆幅,若反之则输出摆幅受限制

3.

4.
A2的输入端并一个大电容(1+Av2)Cc到地,故P1 下降
电容Cc在高频的容抗变小,使与其并联的其他负载电阻可被忽略,RL下降,故P2 上升

5.
PMOSK小于NMOS,由于闪烁噪声,PMOS更适合做输入管,输入噪声电压反比与跨导,提高跨导可改善之

6.
失调电压见Razavi 380,
应通过减小尾电流或加大宽长比来减小过驱动电压来改善,另外要使版图对称,努力减小
   负载和宽长比方面的不对称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比较简单,主要是增益,功耗,摆幅,频率特性和电压裕度的区别

2.感觉应该是第二级增益较大,因为第一级设计中输入是外部信号需要更多的考虑噪声,ofset,共模抑制等的影响,
  由于输出是电压,第二级设 ...

网友:
不错,多找找这类题目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样子基础很重要,呵呵学习了

网友:
看来自己是学的不怎么样哈..要好好练习了.

网友:
好题, 很基础。

网友:
强帖留名..
这些东西都看过 但是始终都记不住
到论坛转转能加深印象

网友:
还是有些不能说清楚,加油

网友:
还是得认真看书了。

网友:
这些确实很基础,但一时又说部出答案,可能这些在实际设计时会遇到

网友:
基础很重要啊

网友(2008-09-18):
Offset voltage causes:

•Small differences in the size of the input stage transistors.
• Differences in the doping of the input stagetransistors.
• Differences in the thickness of the base diffusion of the input stage transistors.
• Current mirror inaccuracies.
• Resistor mismatch.
• Packaging/mounting stress.
• Dynamic considerations: Thermal and light and radiation.
• Circuits aren’t perfect (despite those IC  designer’s egos).

How to reduce offset?
• Tweak and adjust the input stage
• Tweak and adjust later stages
•Tweak and adjust the output

网友:
第三题我认为还与负载电容的大小有关吧,如果接一个10PF的负载电容,那第二级的输出极点肯定是主极点了,如果负载电容比较小, 那么第一级的输出极点更有可能是主极点

网友:
第二题关于两级增益的问题,我发表一下意见。
如果两级都不采用cascode,那么从稳定性的角度考虑,第二级的gm肯定要比第一级大,所以增益很有可能是第二级超过第一级。
至于噪声,我个人认为主要还是要从补偿电容大小的角度来考虑。

网友:
西交的兄弟厉害啊

网友:
都看过都学过,但是一看到题目才发现读书时理解的太浅了

网友:
太好的题目了,很基础的东西。

网友:
记录下来了,学习中

网友(2009-01-04):
终于找到了

网友:
eetopeetop:call::call::call:

网友:
最基础的,最重要的!

网友:
感触良多

网友:
Good!!   很棒 有人說的很好..讓我多學了一些東西...感謝

网友:
我们没学过Ra的书,哎,只学过模拟电路。准备看看拉杂维的书了。

网友:
there are 3 kind of offset: loop offset, system offset and random offset. In this, random offset is major, many material study this.So some simple word is hard to explain this. If you want to be one good designer, u should study this carefully and consider this when you design one differial pair.

网友(2009-02-03):
好帖,长见识!希望高手多发发!

网友:
谁家的面试题?

网友:
拉查维的书以前看得太肤浅,记录了,领教了

网友C:
For the sake of stability, the gm of second stage is always larger than first stage, usually 8-12 times larger.
To get a PM of 72 degree(no overshoot in frequency domain, only alittle overshoot in time domain but better settling time performance),we need fnd = 3GBW. If you calculate, you will get such expression:gm2/gm1 = 4Cl/Cc. Cc is usually 2-3 times smaller than Cc. Then gm2 is8-12 larger than gm1. Sansen told us in class that when you design anOTA, increasing the current in the second stage will always solve theproblem, but at the cost of power. You can reference the book "Analogdesign essentials" by Willy Sansen, he introduce the design of OTA inchapter 6,7,8.
PMOS has better performance in noise. But use PMOS as the input willintroduce doublet problem. You will find poles and zeros too close toeach other which will affect your time domain applicaion in settlingtime a lot. Furthermore, fT of PMOS is lower than NMOS, which willlower the speed of your circuit.

网友:
唔,有些题我也碰到过,唉后悔没有早看到这个啊

网友:
基础

从这几道题就可以看出,不管走到哪里,,基础总是重要的,

网友:
看来得好好看拉扎维的书了。。

网友:
凡人忍忍按时发送方

网友:
灌水无罪吧
咯血啊安抚啊安抚

网友:
2. the first stage has larger gain for less noise and offset, and the second stage has larger current for better driving capability, current up->gain down

3. it depends on CL

5. mobiity of hole< that of electron, depletion PMOS is the best, since the channel is much deeper

6. missmatch of input pair, missmatch of the active load and the systematic offset. all the offset can be equivalent to the input offset, of which the systematic offset can be solved by circuit design, and the other two can only be reduced by good layout match

网友:
学到了很多

网友(2009-03-15):
看来基础真的是很重要啊。已经看到好多公司的面试和笔试都用了看似简单但要求基本功扎实的题目了。

网友:
基础真的是很重要

网友:
基础真的是很重要m

网友:
讨论精彩阿!

网友:
dui,基础真的是很重要

网友:
基础知识确实重要啊

网友(2009-04-14):
很好.都是很基础.但都很重要

网友:
基础很重要啊~

网友:
基础很重要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allen 的书比较好一点。因为艾伦搞设计的,很难看明白,但是看董了以后受益无穷 ,ra这伊朗人 写书 写论文还行,做东西  工业界的人都不信任的。
如果大家好好看allen的书,这些都是小问题。另外一个 闪烁噪声貌似nmos 和pmos差不多,关于迁移率引起的闪烁噪声的区别只是理论上的,但是这种区别貌似还没有观察到 呵呵。

网友:
还是allen 的书比较好一点

网友:
汗。。。都是些眼熟的。。

网友D:
allen 的书比较好一点

网友:
很基础的东西,只有好好掌握了,才能继续分析复杂的电路,受益了~

网友:
恩,学习了,有几道不会的,感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2009-05-14):
题目不错,不过这些基本的会了也没什么用吧?

网友:
看了贴子 还特别复习了以下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答案其实在拉扎维的书上都可以找到
哎,当年灿叔上课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听,认真的学
现在想来,追悔莫及啊
magicdog回答的很好,令人佩服
补充一点个人的观点:
第4问:主极点内移是由于MILLER EFFECT,第二极点外移 ...

老兄是西交的校友?

网友:
引用 网友D:
allen 的书比较好一点

allen的书,很久不看了,还是拉扎为的有深度啊

网友:
学而时习不乐呼.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都是很基础的问题,没什么难度。

miller补偿的极点分离问题在于闭环可以牺牲增益,提高带宽
多多交流

网友(2009-06-17):
I think for question 2

The gain for stage 2 is lager

because we need to push the non-dominant pole to GBW*3 with larger gm2.

网友:
很基础的问题, 很考功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For the sake of stability, the gm of second stage is always larger than first stage, usually 8-12 times larger.
To get a PM of 72 degree(no overshoot in frequency domain, only alittle overshoot in ti ...

I have a puzzle Why use the PMOS input will introduce the doublet? Can you explain it?

网友(2009-07-20):
基础真的很重要啊,记得有次面试,问了我个单位换算的问题,我没答上来,囧

网友:
关于noise pmos比nmos小,我的理解是因为迁移率低的原因。
如果我们考虑depletion nmos的话,它的noise比pmos更小,这个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因为沟道的形成会使表面界面态得到屏蔽?

网友:
完全看不懂!呵呵

网友:
基础扎实才能走的远啊

网友:
好题目,好回答.
还要继续学习呀.

网友:
就像研究生面试一样,问的也很基础

网友:
嗯 小弟准备找一份ic设计工作,希望多见些这样实在扎实的问题和帖子,这里能答一部分,显然是不够的,这就像考试后知道自哪些东西没掌握好一样 谢谢楼主了

网友:
pmos噪声低应该和做在阱里有关

网友:
对匹配来说
电流镜来说过驱动电压大些
差分对过驱动电压小些

所以降低offset也要降低差分对过驱动电压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2009-08-20):
前几楼几位西交大的前辈好牛啊,普通二本在校学生掠过...

网友:
好贴!考基本功,对模拟电路的理解

网友:
可惜我没基础,

网友:
让我感到有些惭愧 呵呵 回答不上来

网友:
27 好题, 很基础。

网友:
Noise,对于一个input pair来说,如果降低noise,gm需要减少还是增加
答:for input differential pair, by increasing gm to lower noise. For a current mirror, by decreasing gm to lower noise.

网友:
表一下49 和110楼

只想对第二题发个意见 有些说第一级增益大于第二级的设计过电路没?
gm2 一般是gm1的8到12倍 一般第一级增益三十几个db
而两级放大的总增益上80db的很多 自己算算哪级的增益高
一帮人异想天开。。。没设计过电路的不要瞎误导

网友:
炬力的笔试题

网友:
运放的两级增益分配,是否应该看具体的应用要求来确定呢。

网友:
条件太少

网友:
感觉基础还是很重要的

加强基础知识才能设计好的模拟电路.

网友:
看来要打好基础阿

网友:
研究一下

网友:
这些题目都是很基础的问题!

不错,应该把基础功练扎实了!

网友(2009-09-21):
第六个不会

网友:
第六个不会!!!!!!!!!!!!!!

网友:
关于一级增益和二级增益比较

之前的回复是我没想清楚。。。
根据sansen  gm2=8~12gm1
av2=gm2*ro2=2*ve*l2/vgs2-vth
av1=gm1*ro1=2*ve*l1/vgs1-vth
对于第一级是cascode的结构的 无疑第一级增益大于第二级
对于普通的2级ota 虽然gm2>>gm1 增益大小的决定在于输入管长度和过驱动的比值

网友:
基础基础再基础,呵呵,受益了。多谢楼主

网友:
very goo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me

网友:
是很基础的东西,应该加强,谢谢

网友(2009-10-26):
值得去思考一下。
虽然是很基本的问题。
关于miller的那个问题,其实也并不那么简单。
具体可以看howard Yang 的paper。二级在负载很重的情况下,pole还是split吗?

网友:
刚好在学习,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
大牛啊,现在再看拉扎维的书,好多书啊,怎么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