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精品文章合集(500篇!)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MIPS处理 器中为何没有标志寄存器?

楼主(2007-03-29):
在x86体系结构中,都有专门的标志寄存器。比如说进位标志。mips中为何没有?如何判断进位?

网友(2007-05-11):
MIPS的CP寄存器就是的!!

网友(2007-07-13):
CP寄存器?? 没注意到哦,只知道有PC寄存器,没听过你说的CP

网友:
下载see mips run看看, 第三章就讲的那个

网友:
这是mips指令集与x86的主要区别之一,mips指令集中没有设置标志位,而是直接通过指令判断寄存器之间的大小关系来进行跳转,例如BEQ指令判断两个寄存器如何相等,则进行跳转。

网友(2011-11-10):
回复 楼主:

    仔细琢磨吧。MIPS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