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erilog

楼主(2007-03-29):
module ww(in,out);
  input [1:0]in;
  output out;
  reg out;
  reg [1:0] rega;
always
  rega<=in;   //将输入的值放到寄存器rega中  "这样写对不对"
always        //判断rega中的值,然后输出
  case (rega)
   2'b10 :    out=1;
   2'b01   :    out=0;
  defaultut  :  put='bx;
  endcase
endmodule

怎么把输入的二进制数存到寄存器中~~!!!谢啦

网友:
你到底是要生成什么逻辑,是组合逻辑还是时序逻辑,看你的代码功能只是组合逻辑,不用寄存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module ww(in,out);
  input in;
  output out;
  reg out;
  reg  rega;
always
  rega<=in;   //将输入的值放到寄存器rega中  "这样写对不对"
always        //判断rega中的值,然后输出
  ca ...

语法上讲应该没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QUOTE:
引用 楼主:
module ww(in,out);
  input in;
  output out;
  reg out;
  reg  rega;
always
  rega<=in;   //将输入的值放到寄存器rega中  "这样写对不对"
always        //判断rega中的值,然后输出
  ca ...

语法上讲应该没有错

不能吧,always都用错了,怎么说没有语法错误呢?建议楼主把书看下,自己的印象才深,这种语法的问题感觉看书就能解决的
遇到问题先自己想想,这样进步才快

网友:
always有这样用的么?

网友:
楼主,首先不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逻辑,我感觉你是想搞个组合逻辑吧,好像没有必要用always。
如果你要用的话也应该是always(in)

网友:
写得不对,建议先看看coding style相关的资料

网友:
我觉得只是根据输入来决定输出没有必要再用reg存一下了吧
看看这样写行不,我也刚入门
module ww(in1,in2,out);
  input in1,in2;
  output out;
  reg out;

always @(in1 or in2)
  begin
    case ({in1,in2})
   2'b10 :    out=1;
   2'b01   :    out=0;
  defaultut  :  put='bx;
  endcase
end
endmodule
大家多指正

网友:
看不太明白

建议楼主好好看看书,好像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没有掌握好!!!

网友:
首先要分清楚是组合逻辑还是时序逻辑,寄存器输入可以统一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