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elsim的高级使用

楼主(2007-03-30):
modelsim的基本使用都比较熟悉了,但是在具体调试的时候还是感觉对它的了解不够,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资料介绍高级应用的。或者介绍下你使用的时候的经验。
我先说点,对于新手,有个命令很不错,很好用,就是(verror 数字)这个数字就是错误提示的数字,这样你就可以看看具体的错误是什么,系统也会告诉你如何解决。期待楼下的

另外,不知道大家安装的modelsim这几个东西能不能用,code coverage , function coverage,还是有个什么jobspy,反正我的破解版的不能用,都是灰色的。不知道有没有可以用的???

网友:
我是初学者,期待高手出现

楼主:
怎么没有人继续啊,个人感觉大家把经验写出来也是很有用的啊!!

网友A:
工具上耗这么大精力干嘛?
不解。。。。
入门后努力从设计思想上提高才是。。。。。。
通读modelsim 的userguide,你想要知道的就都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上耗这么大精力干嘛?
不解。。。。
入门后努力从设计思想上提高才是。。。。。。
通读modelsim 的userguide,你想要知道的就都知道了。

严重同意!说得是啊,modelsim就是一个工具嘛,重要的还是设计思想

网友:
EDA的高级应用都是脚本执行加上各个命令后面哪些复杂的参数,呵呵!继续进化吧!

网友:
鄙人觉得既然是工具就的学好.

网友B:
modelsim是很好的仿真工具,应该学好来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是意见还是多提示点,对我们这些菜鸟级的人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odelsim是很好的仿真工具,应该学好来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是意见还是多提示点,对我们这些菜鸟级的人是很有帮助的

偶建议各位想要成为modelsim工具使用高手的 仔细看看userguide。没有什么能比ug更权威了。
当然光看不练也不行。以下几点仅供参考:
1 没有做过后仿真的就作个后仿真(注意库的编译 需要那些文件来做后仿 vhdl后仿和verilog后方的区别 , 仿真开始的前200ns为什么没有输出 等等)
2 没有使用modelsim仿过异步多时钟域设计的,就自己动手仿仿看
3 仔细看看各个菜单下的各个项目 搞明白他们的用途.做到遇到问题的时候能明白从什么菜单的什么项目下来发现问题所在、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解决问题。。。
4 不会使用命令行的仔细看看命令的用法,各参数的意义等,学会使用命令行
5 学会使用脚本(对于比较大和比较复杂的设计,使用脚本方式灵活高效)

网友:
正愁不会用,谢谢了。

楼主:
那你们的code coverage , function coverage,还是有个什么jobspy能不能用啊????反正我的破解版的不能用,都是灰色的。不知道有没有可以用的???
个人觉得这个coverage现在还是很有发展趋势啊

网友:
function coverage 能用

网友(2007-05-06):
引用 网友A:

偶建议各位想要成为modelsim工具使用高手的 仔细看看userguide。没有什么能比ug更权威了。
当然光看不练也不行。以下几点仅供参考:
1 没有做过后仿真的就作个后仿真(注意库的编译 需要那些文件来做后仿 v ...

学习中!

网友:
这个软件我也用了一段时间,好像还是很好用的,只是重要的地方俄哦还是有点不是很懂,方针的赵错误的时候是很好用的   比你自己找快得多

网友:
modelsim初级,还得好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