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ESD保护电路,版图上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07-03-30):
请问做ESD保护电路,版图上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所有drain和pad signal相连的管子都要PMOS与NMOS分别guardring,并且彼此保持一定距离防止latchup。
注意不要让其他功能电路的vdd vss 与ESD discharge path 共享在一起。

网友:
还有guardring不要与一般的tap接在一起。否则也容易引起latchup

楼主:
不好意思tap是什么意思??

网友(2008-07-07):
need to check the data rate , and User interface , to select different ESD component.
like the audio,sd card, usb  , need use different ESD.

网友(2008-11-09):
tap就是diff,contact等叠加起来用来连接的综合叫法吧,请达人指点。。。

网友(2011-04-15):
好的,好东西,大家继续

网友(2011-07-10):
tap就是MOS管衬底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