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瞬态仿真问题

楼主(2007-03-31):
同一个网表,做瞬态仿真时分别用下面两个命令进行仿真,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
1、.tran 1n 1ms
2、.tran 100ns 1ms
用第一个命令仿真出来的结果,波形的上半部掺杂有3MHz左右,峰峰值为1v的高频成分。.lis文件中提示DC不收敛,
软件自动将DCON调整为1。
用第二个命令仿真出来的结果,波形的上半部没有掺杂高频成分,与理论值很符合。但.lis文件中同样提示DC不收敛,
软件自动将DCON调整为1。
我仔细查看了.tran命令的作用,其应该归结于.tran tincr1 tstop1 ... 命令格式。参数tincr1只是影响输出图形点数
的多少而已,也就是说在图形显示上坐标最小步长为tincr1。因此,在1ms的时间里,如论是采用1ns还是100ns作为显示
步长,图像应该差不多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请大家给分析分析,哪种结果更让人信服呢?

仿真1

仿真1

楼主:
re

仿真2的波形

仿真2

仿真2

网友:
如果电路比较复杂的话,
dc不收敛试着可以用
.option ITL2来设置一下,对于电压电流变化快的信号可以保证其收敛

网友(2008-04-21):
涨见识了,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