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被小日本打磨的芯片型号

楼主(2007-03-31):
   这是自动光圈镜头的聚变焦控制模块,请问各位高手,正面中心那片无脚的DSP处理芯片的具体型号.拆了小日本的一个坏机,本想研究研究,可关键的DSP被打磨,可恶的小日本.

正面电路板

正面电路板

背面电路板

背面电路板

网友:
DSP是做图象处理的吧,你对照一下镜头的像素,看看小日本再这个象素的范围内大概都用的什么样DSP(一般情况下小日本都会用TOSHIBA或HATACHI的吧)~~~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测一下电源和地脚然后对照芯片类型去找,前提是他要有几个电源和地,偶不太懂,随便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