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示例--串口为ARM7 CLPS7111

楼主(2007-03-31):
该串口为ARM7 CLPS7111,芯片手册参考  http://www.embhelp.com/download/SoftView.Asp?SoftID=63
//****************************************************************************
//
// 下面这些函数是使能串口 UART,并从串口发送接收数据,不同的硬件串口,程
// 序都是类似的,只要改一下相应的硬件参数即可
//
//****************************************************************************

//
// The base address of the hardware registers in ARM memory.
//
#define HwBaseAddress 0x80000000
#define HwControl 0x00000100
#define HwUartControl 0x000004C0
#define HwStatus 0x00000140
#define HwUartData 0x00000480
//
// Definitions of the bit fields in the HwUart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HwUartControlParityEnable 0x00002000
#define HwUartControlParityEven 0x00004000
#define HwUartControlTwoStopBits 0x00008000
#define HwUartControlFifoEnable 0x00010000
#define HwUartControlDataLength 0x00060000
#define HwUartControlDataLength5 0x00000000
#define HwUartControlDataLength6 0x00020000
#define HwUartControlDataLength7 0x00040000
#define HwUartControlDataLength8 0x00060000
//
// Definitions of the bit fields in the HwStatus register.
//
#define HwStatusUartTxBusy 0x00000800
#define HwStatusUartRxFifoEmpty 0x00400000
#define HwStatusUartTxFifoFull 0x00800000

//****************************************************************************
//
// UARTEnable 设置串口UART,并使能
//
//****************************************************************************
long UARTEnable(long lPort, long lDataRate, long lDataBits, long lStopBits,
                long lParity, long lEvenParity)
{
    unsigned char *pucPtr = (unsigned char *)HwBaseAddress;    //硬件的基地址
    long lRates[12] = { 115200, 76800, 57600, 38400, 28800, 19200, 14400, 9600,
                        4800, 2400, 1200, 110 };                                //串口波特率
    long lDivisors[12] = { 1, 2, 3, 5, 7, 11, 15, 23, 47, 95, 191, 2094 };
    long lIdx, lConfig;

//
// 赋波特率值
//
    for(lIdx = 0; lIdx < 12; lIdx++)
    {
        if(lRates[lIdx] == lDataRate)
        {
            break;
        }
    }
    if(lIdx == 12)
    {
        return(0);
    }
    lConfig = lDivisors[lIdx];

//
// 设置有效的数据位宽度
//
    switch(lDataBits)
    {
        case 5:
        {
            lConfig |= HwUartControlDataLength5;
            break;
        }

        case 6:
        {
            lConfig |= HwUartControlDataLength6;
            break;
        }

        case 7:
        {
            lConfig |= HwUartControlDataLength7;
            break;
        }

        case 8:
        {
            lConfig |= HwUartControlDataLength8;
            break;
        }

    default:
        {
            return(0);
        }
    }

//
// 设置停止位个数
//
    if(lStopBits == 2)
    {
        lConfig |= HwUartControlTwoStopBits;
    }
    else if(lStopBits != 1)
    {
        return(0);
    }

//
// 设置奇偶位校验
//
    if(lParity)
    {
        lConfig |= HwUartControlParityEnable;

//
// 偶数位
//
        if(lEvenParity)
        {
//
// 改变奇数位为偶数位 (默认是奇数位).
//
            lConfig |= HwUartControlParityEven;
        }
    }

//
// 设置,使能 UART.
//

//
// 打开 UART.
//
    *((unsigned long *)(pucPtr + HwControl)) |= HwControlUartEnable;

//
// 设置 UART.
//
    *((unsigned long *)(pucPtr + HwUartControl)) =
    lConfig | HwUartControlFifoEnable;

    }

//****************************************************************************
//
// UARTDisable 关闭 UART.
//
//****************************************************************************
void UARTDisable(long lPort)
{
    unsigned char * volatile pucPtr = (unsigned char *)HwBaseAddress;

//
// 如果UART已经关闭,返回
//
    if(!lPort1Enabled)
    {
        return;
    }

//
// 检查传送数据的 FIFO 是否为空,若不为空,循环等待.
//
    while(*((unsigned long *)(pucPtr + HwStatus)) & HwStatusUartTxBusy)
    {
//
// 关闭 UART.
//
    *((unsigned long *)(pucPtr + HwControl)) &= ~HwControlUartEnable;
//
// 标记 UART 为关
//
    lPort1Enabled = 0;
    }
}

//****************************************************************************
//
// UARTSendChar 发送一个字符到串口 UART.
//
//****************************************************************************
void UARTSendChar(long lPort, char cChar)
{
    unsigned char * volatile pucPtr = (unsigned char *)HwBaseAddress;

//
// 循环等待直到传送数据的UART FIFO 为空.
//
    while(*((unsigned long *)(pucPtr + HwStatus)) & HwStatusUartTxFifoFull)
    {
    }
//
// 写字符到串口 UART.
//
    pucPtr[HwUartData] = cChar;
}

//****************************************************************************
//
// UARTReceiveChar 从串口 UART 接收字符
//
//****************************************************************************
char UARTReceiveChar(long lPort)
{
    unsigned char * volatile pucPtr = (unsigned char *)HwBaseAddress;
//
// 循环等待直到接收数据的UART FIFO 内有数据
//
    while(*((unsigned long *)(pucPtr + HwStatus)) & HwStatusUartRxFifoEmpty)
    {
    }
//
// 从串口 UART 读出数据,并返回
//
    return(pucPtr[HwUartData]);

}

//****************************************************************************
//
// UARTCharReady 判断是否在串口有数据等待接收
//
//****************************************************************************
long UARTCharReady(long lPort)
{
    unsigned char * volatile pucPtr = (unsigned char *)HwBaseAddress;

//
// 检查是否有数据在UART FIFO 等待
//
    if(*((unsigned long *)(pucPtr + HwStatus)) & HwStatusUartRxFifoEmpty)
    {
//
// 没有数据,返回 0
//
        return(0);
    }

//
// 有数据,返回 1
//
    return(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