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曲线拟合问题

楼主(2007-03-31):
请教各位高手,烦忙帮助解决以下,采用matlab如何进行封闭曲线的拟合问题

.

楼主:
比较棘手,请各位百忙之中帮助一下吧!谢谢

楼主:
补充一句,因为分段拟合太麻烦,而且在分段后,各段的结合点还是存在交角问题,无法平滑,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大家抽空帮忙吧

网友(2008-02-19):
好像没有听说过,封闭曲线拟合

网友(2010-09-13):
什么问题能遇到封闭曲线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