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TV

楼主(2007-03-31):
WSC1115 液晶电视视频方案介绍
一、 芯片介绍
1、芯片概述
WSC1115 是威斯达芯片公司(www.weststarchips.com)的一款高集成度、高性价比、低功耗视频扫描格式转换芯片,该芯片主要运用于数字电视(DTV)、逐行电视(PTV)、数字高清晰度电视(HDTV)及液晶电视(LCD-TV)。
2、芯片特点
◆视频输入选择
..480i/576i(NTSC/PAL)
..1080i/720p/480p HDTV
..Up to XGA @ 85Hz
..ITU-R BT656 8 位4:2:2 YCbCr
..24 位4:4:4 YCbCr/RGB
◆视频处理
..高质量的运动自适应隔行变逐行(EEPC)
..帧频提升电路(专利技术)
..任意比例的可编程的图像放大
..输入信号的自动检测
..2:2/3:2 电影模式检测电路(专利技术)
..色彩空间转换
..4:3 <=>16:9 幅型比转换
..电视静止画
◆视频增强
..色调、色饱和度控制, 亮度/对比度控制
..动态蓝电平扩展、黑电平扩展
..64 阶梯图像锐化、边缘增强
..gamma 校正
..均值尖峰降噪电路
..高质量的去抖动电路(dithering)
◆视频输出选择
..Up to XGA @ 85Hz
..480p / 576p SDTV
..1080i / 720p / 480p HDTV
..模拟色差分量:RGB/YUV/YPbPr
.. 数字端口:支持18/24/30位的液晶显示器数字信号输出
◆视频输出口
..数字输出接口
..模拟RGB(芯片内部含三个10 位DAC)输出接口
◆系统接口
..SDRAM 控制接口
..OSD 控制接口
..两线控制总线接口
◆基本特征
..208 引足PQFP 封装
..0.18um 工艺
..低功耗设计:工作电压1.8V 和3.3V
3、质量保证
芯片设计已申请3 个国家专利,公司通过了ISO9001:2000 认证。芯片核心设
计在国内完成,其他工序如后端的布局布线在美国完成、芯片加工生产在台湾完成,
芯片的生产可靠性等同其它国外先进芯片产品。
4、产品优势
性价比优势:源于设计起点高、技术路线先进、国际代工成本低廉
技术服务优势:源于良好的协作沟通、深厚的信息家电行业经验
二、 LCD-TV 视频方案介绍
1、 方案概述
威斯达公司的液晶电视方案可以支持高达XGA(PC制式)的模拟RGB信号输
入;高清晰度电视(HDTV)信号输入;标准清晰度电视(SDTV)信号;NTSC/PAL复合、分量电视信号输入。同时产生各种TFT-LCD 屏的数字驱动和控制信号,支持高达XGA(1024×768)、1280×720P、1280×768、1366×768的数字视
频终端显示设备。
2、 方案介绍
下面按照经济性低端配置和性能优先的高端配置,介绍两款视频方案
方案A:经济性低端配置
特点:
..综合成本低
..输出支持VGA至XGA
..图像清晰、无锯齿、无闪烁
..运动物体边缘平滑清晰,静态图像细腻自然
..支持50赫兹、60赫兹和75赫兹等多种频率逐行输出
图一:低端配置系统框图
方案描述:
该方案是WSC1115芯片的低端配置,虽TFT-LCD屏可选择极普通的小尺寸6位屏,但图像视觉效果却与市场主流产品没有明显的差异,图像画质柔和,画面清晰干净,无锯齿和闪烁,是普通用户喜欢的佳品。
该方案中,视频信号输入端子根据Decoder灵活配置;图一所示是选择SAA7113
Decoder的方案,在该方案中有1个天线输入端子、1个CVBS输入端子和1个S端子;支持NTSC/PAL的CVBS/S-VIDEO信号输入;该方案中的核心芯片WSC1115是我公司的高性能数字图像处理器。
WSC1115具有标准的30-BIT RGB LVTTL数字信号输出,LCD控制信号包括
Display Clk、Hsync、Vsync、Data Valid。该方案可灵活的设计各种不同类型TFT-LCD屏的接口电路。
在此系统中可以设计的数字输出接口有:
a、18-BIT单通道、双通道LVTTL输出。
b、18-BIT单通道、双通道LVDS输出。
方案B:性能优先的高端配置
特点:
..高性能价格比
..输出支持VGA 至XGA 的PC 格式
..输入输出支持HDTV 格式
..支持50 赫兹、60 赫兹和75 赫兹等多种频率逐行输出
..运动物体边缘平滑清晰,静态图像细腻自然
图二:高端配置系统框图
方案描述:
该方案是WSC1115芯片的高档配置。TFT-LCD屏可选择较高档次的10位或8位大尺寸幅型比16:9的LCD TV专用屏,能真正展现WSC1115芯片的图像处理效果,图像画面清晰干净,画质柔和,无锯齿和闪烁,眼前的视觉效果活灵活现、如身临其境。
该方案输入包括普通视频信号和数字高清信号两类。其中,普通视频信号的输
入端子可根据Decoder灵活配置选择,图二所示Decoder可选择ADV7400/7402、
VPC3230或者SAA7117等芯片。由于ADV74XX系列Decoder具有多个A/D通道,不仅可以输入CVBS、Y/C、YCbCr视频信号,还可以直接输入VGA、YPbPr模拟信号,而无需再使用专门的ADC器件(如AD9883A等),加上ADV74XX另外附有的Noise Reduction和CTI功能,以之配合WSC1115构成的LCD-TV整机解决方案在满足高性能的同时又极大的节省了电路成本。
在该方案中有1个天线输入端子、1个CVBS输入端子和1个S端子;高清(HDTV)
或标清(SDTV)视频信号的输入端子包括色差分量输入和模拟RGB输入2个端子。
该方案支持多种制式的数字/模拟信号输,包括:
·NTSC/PAL:CVBS/S-VIDEO/YUV/YCRCB信号输入
·480P/720p/1080i(50Hz&60Hz)YPRPB信号输入
·支持18种ATSC制式输入
·支持计算机XGA输入
该方案中的核心芯片WSC1115是我公司的高性能数字图像处理器,WSC1115
具有标准的30-BIT RGB LVTTL数字信号输出,LCD控制信号包括Display、Clk、
Hsync、Vsync 、Data Valid。该方案可灵活的设计各种不同类型TFT-LCD屏的接口电路。
在此系统中可以设计的数字输出接口有:
a、24-BIT/30-BIT单通道、双通道LVTTL输出。
b、24-BIT/30-BIT单通道、双通道LVDS输出。
3、 DEMO(高端配置)人机操作界面及软件介绍
全系统仅由一个8位单片机控制,支持外接数字OSD芯片,支持普通红外遥控
器。系统中的所有软件由C语言编写,并建立了库,方便移植和系统调用。我们将向用户提供所有功能的API函数,并开放所有的底层软件和IC的寄存器,便于用户进行二次开发。
对客户附加的特殊要求,我公司可根据情况承担所有开发任务。
现在可以操作的控制有:
.. 输入通道选择,包括自动输入信号模式检测
.. 亮度、色度、色调、对比度、饱和度控制
.. 蓝、黑电平扩展控制
.. 锐化、边缘增强
.. Clock相位调节
.. 输入端信号进行Gamma逆校正
.. 色温调节
.. 图像几何位置调节
.. 任意比例的可编程的图像缩放电路
.. OSD菜单调节
.. 与接收电视相关功能的调节(频道搜索、选台、音量等)
.. 默认值设置
4、 电气特性:
a、输入视频信号模式:
·PC制式可达:1024×768@85Hz
·1280×720@60Hz
·1920×1080i@50~60Hz
·PAL
·NTSC
b、输出视频信号模式
·PC制式可达:1024×768@85Hz
·1280×720P@60Hz
·1920×1080i@50 Hz~60Hz
·480P/576P
·用户自定义的各种信号格式输出
c、同步信号:
·Separate Hsync/Vsync,TTL(LVTTL)
·Sync-On-Green(Y)
·Composite Sync
·HDTV tri-level Sync
d、视频信号:
·模拟RGB(75 Ohm,0.7Vpp)
·CVBS(PAL or NTSC),S-video
·YCBCR(PAL or NTSC),Y(75 Ohm,1Vpp),CBCR(75 Ohm,0.5Vpp)
·YPBPR(HDTV or SDTV),Y(75 Ohm,1Vpp),PBPR(75 Ohm,0.5Vpp)
e、电源:
直流宽电压输入,8Vdc~24Vdc,最大电流1.2A。
5、 WSC1115系统周边器件参考
a、Video Decoder部分列表:
产品型号 生产厂家 输入通道差异
ADV7400 AD 4个模拟输入通道和2个RGB个模拟输入通道
SAA7111 Philips 4个模拟输入通道
SAA7112 Philips 6个模拟输入通道
SAA7113 Philips 4个模拟输入通道
SAA7114 Philips 6个模拟输入通道
SAA7115 Philips 6个模拟输入通道
SAA7117 Philips 16个模拟输入通道
VPC3226 Micronas 3个模拟输入通道
VPC3230 Micronas 3个模拟输入通道和2个RGB(YCbCr)个模拟输入通道
TVP5145 TI 6个模拟输入通道
说明:
对产品质量要求不高、成本严格的场合,推荐使用SAA7113或SAA7114,如方
案A中的经济性低端配置;对高端产品,Decoder推荐使用ADV7400/7402、VPC3230
或SAA7118,如方案B中的性能优先的高端配置。
b、其他周边器件
项目 简单描述
ADC DEMO 选用AD9883A 或MST9883
OSD WSC1115 支持任何OSD 字库,客户可自由选择,目前DEMO
选用MTV130 和MTV230(MCU&OSD)
Tuner 目前使用旭光JS-6B1/111,客户可自由选择
MCU WSC1115 支持51 系列MCU,DEMO 选用W78E516B
SDRAM WSC1115 支持1Mx16,1Mx32,2Mx16,2Mx32 的多种
SGRAM/SDRAM 存储控制器
Panel 接口芯片
通过DS90C385/DS90C387,实现对LVDS 输入TFT-LCD 屏
的支持;通过选用dual IC,实现支持输入要求dual LVTTL
电平的TFT-LCD 屏。
c、关于接口定义的说明
.. 输入、输出接口
对于产品或DEMO 的接口,我公司可以提供能满足用户需求的任意输入、
输出接口的位置排列
.. 数字接口
对产品或DEMO 的数字接口,其引脚排列可以是标准的,也可以是用户
自定义的任意组合形式。
6、 国家测试报告
参见附件《成都威斯达芯片检测报告-国家广播电视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几个突出特点的说明:
.. 输入、输出gamma双校正。
输入端信号进行Gamma 逆校正保证了输入信号的完整和不失真;输
出端信号进行Gamma 校正,能够校正显像管的亮度非线性问题。能
改善亮区层次感,让图像细节突出,使图像更趋细腻完美。一般芯片
只在输出端做gamma校正。
.. 对运动图像的处理上特别是在拖尾、锯齿和羽化现象上优于国外芯片。
.. 设有均值尖峰降噪电路,能有效抑制impulse noise,同时对白噪声也有
一定作用。实际收看时,降噪水平优于一般模拟电视机。与同类的芯
片相比,WSC1115主要针对接收信号正常的场所(不包括受干扰的无
线接收的场合),画面干净、背景清晰、层次明显。当正常的CATV
和DVD等信号输入时,经过de-interlace处理后,消除“椒盐”噪声,
随机噪声基本没有,此时其它芯片所强调的降噪功能也就有画蛇添足
之嫌,wsc1115也不会因为附加不必要的降噪处理而影响画质的清晰度
和层次感,这也体现出设计者关于这块芯片性价比优势的考虑。
.. 在内部对所有信号提高采样频率,并结合在外部采用模拟滤波器的最
优综合设计方法,极大的消除了高频噪声,可以清晰看清多波群信号,
特别是在高频部分毫无损失,清晰且不闪烁。
.. 垂直清晰度优于国外芯片
.. 视频通道带宽优于国外芯片
.. 亮度非线性指标优于国外芯片,亮区层次感改善,图像细节突出。

网友:
现在好象LCD TV很流行,楼主是不是做这一行的呀

网友(2007-12-24):
你市把所有的接線圖
描述一遍嗎
辛苦了

网友(2019-01-04):
会不会太难,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