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 Berkeley EE240 Course Lectures 2006

楼主(2007-04-01):
UC Berkeley  EE240 Course Lectures
"Advanced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Prof. Niknejad
2006

EE240 Lectures 2006.part1.rar

Part1

EE240 Lectures 2006.part2.rar

Part2

EE240 Lectures 2006.part3.rar

part3

网友(2007-05-26):
没有2007年的?

没有2007年的?

网友(2007-07-04):
瞄一眼看有没有用

网友(2007-08-09):
240的教程啊!

网友(2009-03-30):
Course of 2009 is avaliable.
See the following link.
http://bwrc.eecs.berkeley.edu/classes/icdesign/ee240_s09/lectures.html

网友:
网上下不到,谢谢分享

网友:
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网友:
这个去BERKELEY的网上就能下, 每年的都有

网友:
最近正好在review這份lecture
Thx

网友(2009-09-26):
正需要这个!

网友:
发帖挣积分...郁闷

网友(2009-11-11):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正需要勒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正需要勒2

网友(2010-05-19):
好像不全。 能补齐吗?

网友:
不好意思,仔细看了一下, 是齐的。 太感谢了!

网友(2012-05-03):
经典的模拟电路设计

网友(2012-10-15):
thx,感觉讲的很好

网友(2013-11-07):
It is worthy to spend time on the class!

网友(2014-11-29):
微电子技术 全真模拟试卷
作者: 曹哲

微电子技术 全真模拟试卷

1 名词解释:模拟集成电路,数字集成电路,本征半导体,本征载流子,等效电路模型。

数字集成电路:完全按照二进制逻辑进行运算的电路,用来传递和处理数字信号。

模拟集成电路:对模拟量进行获取、传递、处理和转换的电路。

本征半导体:没有杂质和缺陷的纯净半导体材料;纯净的半导体的导电能力很差。

本征载流子:就是本征半导体中的载流子(电子和空穴)。即不是由掺杂所产生出来的载流子。也就是说,本征载流子是由热激发——本征激发所产生出来的,即是价电子从价带跃迁到导带而产生出来的;它们是成对产生的,所以电子和空穴的浓度始终相等。

等效电路模型:等效电路-表征固态电子器件电特性的电路模型。

2用公式给出半导体材料的本征载流子浓度和温度的关系

3 微电子技术发展规律与主要特点

发展规律:摩尔定律,即集成电路的发展:工艺每三年升级一代,集成度每三年翻二番、特征线宽约缩小30%左右,逻辑电路(以CPU为代表)的工作频率提高约30%。

主要特点:

l  特征尺寸越来越小(最小的MOS管栅长或者连线宽度)

l  芯片尺寸越来越大(die size)

l  单片上的晶体管数越来越多

l  时钟速度越来越快

l  电源电压越来越低

l  布线层数越来越多

l  I/O引线越来越多

4 简要说明集成电路按规模分为几类。

SSI(Small Scale IC):<100

MSI(Medium Scale IC): 100~1000

LSI(Large Scale IC): 1000~105

VLSI(Very Large Scale IC):105~107

ULSI(Ultra Large Scale IC):107~109

GSI(Gigantic Scale IC):>109

5 电流集边效应产生原因及克服措施

产生原因:在发射结边缘处的电位较高、在发射结中心处的电位较低(甚至为0);于是,就造成发射结面上各点的电压不同(发射结周围边缘处的电压高,中心处的电压低),从而使得发射结面上各点的注入电流密度也就不同——发射结周围边缘处的电流密度大,中心处的电流密度≈0,即发射极电流基本上都集中到了发射结的周围一圈,这就是发射极电流集边效应。

克服措施:①限制电流容量,使得不出现电流集边效应;②提高基区掺杂浓度,以减小基极电阻;③提高发射极周长/面积比。

6说明NMOS增强型晶体管结构,导电沟道形成过程。

由p型衬底和两个高浓度n扩散区构成的MOS管叫作n沟道MOS管,该管导通时在两个高浓度n扩散区间形成n型导电沟道。

N沟道增强型MOS管必须在栅极上施加正向偏压,且只有栅源电压大于阈值电压时才有导电沟道产生的N沟道MOS管。

在一块掺杂浓度较低的P型硅衬底上,制作两个高掺杂浓度的N+区,并用金属铝引出两个电极,分别作漏极d和源极s。然后在半导体表面覆盖一层很薄的二氧化硅(SiO2)绝缘层,在漏——源极间的绝缘层上再装上一个铝电极,作为栅极g。在衬底上也引出一个电极B,这就构成了一个N沟道增强型MOS管。

栅—源电压vGS增加时,吸引到P衬底表面层的电子就增多,当vGS达到某一数值时,这些电子在栅极附近的P衬底表面便形成一个N型薄层,且与两个N+区相连通,在漏—源极间形成N型导电沟道。

7画出双极型晶体管的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示意图,标出各部分的名称。

8 简要叙述光刻工艺主要流程。

光刻工艺由涂胶,曝光,显影等步骤组成

a、清洁处理:使SiO2层表面干燥。

b、涂胶

正胶:光刻胶受光照的区域在显影时容易除去,典型的正性光刻胶材料是邻位醌叠氮基化合物。

负胶:光刻胶受光照的区域在显影后被保留,未曝光的胶被除去,典型的负性光刻胶材料是聚乙烯醇肉桂酸脂。

c、前烘(软烤)

曝光前烘烤(或称软烤)使光刻胶中的溶剂挥发,从而使胶膜成固态的薄膜。

d、曝光

曝光是受光照射的光刻胶膜起化学反应。

e、显影

把已曝光的硅晶片浸入显影液中,使胶膜中的潜影显示出来。对负胶来说,未受光照的那部分光刻胶在显影中被溶解掉。

f、坚膜

光刻在显影后,必须经再一次烘烤,将胶内残留的溶剂含量降低到最低,也称硬烤。使显影后的胶膜进一步变硬并与二氧化硅更好的粘附。

g)  腐蚀

刻蚀的主要作用是把经曝光、显影后光刻胶微图形中下层材料的裸露部分去掉。

h)  去胶

当刻蚀后,起刻蚀屏蔽作用的光刻胶的使命已完成,必须把光刻胶去除干净。

9简要叙述半导体掺杂工艺中常用的扩散方法。

一、液态源扩散

以保护气体(如氮气)通过含有杂质的液态源,携带杂质蒸汽进入高温下的扩散炉。在高温下,杂质蒸汽分解,与硅反应生成杂质原子,杂质原子经过硅片表面向内部扩散。

二、片状源扩散

片状源是一种与硅圆片相同的固体扩散源。

首先将源片和硅片相间地插在石英舟的刻槽内,然后在一定温度下扩散,杂质蒸汽与硅反应生成杂质原子向体内扩散,这步叫预淀积。

去掉源片,然后用氧气进行烘焙,改善硅片表面状态。

然后在较高温下进行再扩散。

三、固-固扩散

固-固扩散的杂质源是硅衬底上的固体薄膜,杂质就从这个固体薄膜扩散到衬底中去。

10 简要说明平面工艺中的横向扩散对集成电路的影响。

横向扩散的影响:使实际的扩散层的宽度大于氧化层窗口的宽度,最终的结结面形状不完全是平面。其影响:器件击穿电压。窗口距离间距

11 解释金属的电迁移现象和铝硅互融的问题,如何解决。

电迁移现象

金属化铝是一种多晶结构,铝在高电位处出现金属原子堆积,形成小丘、晶须,导致相邻金属走线短路;

而在低电位出现原子的短缺而形成空洞导致开路。

铝硅互溶问题

硅在铝中有溶解度,向硅内部渗透,易形成“尖刺”,使电路短路,对于浅PN结,比较严重。

为了解决电迁移现象:

(1)需对铝薄膜的结构作设计;

(2)采用Al-Cu合金和Al-Si-Cu合金

(3)采用多层结构 (例如: Al/Ti/Al,Al-CrAl7-Al)

为了解决“尖刺”现象

(1)采用Al-Si 或Al-Si-Cu合金

(2)采用铝-掺杂多晶硅双层金属化结构,可以提供溶解于铝所需要的硅原子。

(3)采用铝阻挡层结构。在硅铝之间沉积一层薄金属层。

12 简要说明MOSFET常用的隔离工艺及如何克服寄生的MOS管效应。

是场区寄生MOS开启电压比源电压高10V,MOSFET不导通。做法:提高场区掺杂浓度。增加场区氧化层厚度。

13 N阱CMOS工艺中N沟MOS晶体管制备过程示意图,简要说明主要工艺流程。

(1)热氧化

(2)光刻

(3)刻蚀

(4)N型离子注入

(5)退火

(6)高温阱推进

14若函数 f=(AB+C)非,试用NMOS实现该逻辑电路,画出相应版图,并分析其逻辑关系和工作原理。

工作原理略。

15可编程可擦除ROM单元MNOS(EEPROM)的结构和原理,说明如何读写数据和擦除数据。

答案是网上找的。浮栅中没有电子注入时,在控制栅加电压时,浮栅中的电子跑到上层,下层出现空穴。由于感应,便会吸引电子,并开启沟道。

如果浮栅中有电子的注入时,即加大的管子的阈值电压,沟道处于关闭状态。这样就达成了开关功能。

如图2所示,这是EPROM的写入过程,在漏极加高压,电子从源极流向漏极沟道充分开启。在高压的作用下,电子的拉力加强,能量使电子的温度极度上升,变为热电子(hot electron)。这种电子几乎不受原子的振动作用引起的散射,在受控制栅的施加的高压时,热电子使能跃过SiO2的势垒,注入到浮栅中。

在没有别的外力的情况下,电子会很好的保持着。在需要消去电子时,利用紫外线进行照射,给电子足够的能量,逃逸出浮栅。

EEPROM的写入过程,是利用了隧道效应,即能量小于能量势垒的电子能够穿越势垒到达另一边。量子力学认为物理尺寸与电子自由程相当时,电子将呈现波动性,这里就是表明物体要足够的小。就pn结来看,当p和n的杂质浓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并且空间电荷极少时,电子就会因隧道效应向导带迁移。电子的能量处于某个级别允许级别的范围称为“带”,较低的能带称为价带,较高的能带称为导带。电子到达较高的导带时就可以在原子间自由的运动,这种运动就是电流。EEPROM写入过程,如图3所示,根据隧道效应,包围浮栅的SiO2,必须极薄以降低势垒。

源漏极接地,处于导通状态。在控制栅上施加高于阈值电压的高压,以减少电场作用,吸引电子

穿越。

要达到消去电子的要求,EEPROM也是通过隧道效应达成的。如图4所示,在漏极加高压,控制栅为0V,翻转拉力方向,将电子从浮栅中拉出。这个动作,如果控制不好,会出现过消去的结果。

16请画出由MOS电路组成的SRAM(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单元的电路图,并简要介绍其如何读写数据。

写操作。

①   选中:在字线上加一个正电压的字脉冲,使T2 、T3 管导通,表示选中该单元

②   若写入“0”,无论原来是何种状态,只需使写“0”的位线BS0 电压降为地电位(加负电压的位脉冲),经导通的T2 管,迫使节点A的电位等于地电位,A低B高,则T1 管截止而T0 管导通。

③   若写入“1”,只需使写1的位线BS1 降为地电位,经导通的T3 管传给节点B, A低B高,则T0 管截止而T1 管导通。

         写入过程是字线上的字脉冲和位线上的位脉冲相重合的操作过程。

读操作

①   选中:在字线上加一个高电压的字脉冲,使T2 、T3 管导通,表示选中该单元把节点A、B分别连到位线。

②   对位线BS0,BS1两条外加正电压

③   若单元存的是“0”,A低B高,节点A是低电位,就会产生一个小电流,经BS0 线流向节点A经T0 导通管入地。“0”位线上BS0 就从平时的高电位V下降一个很小的电压,经差动放大器检测出“0”信号。

④   若单元存的是“1”,就会在位线BS1 中流入电流,在 BS1 位线上产生电压降,经差动放大器检测出读“1”信号。

  读出过程中,位线变成了读出线。读取信息不影响触发器原来状态,故读出是非破坏性的读出。

网友(2017-09-21):
谢谢楼主分享!可否分享配套的视频?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