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AA7111

楼主(2007-04-02):
我现在正要用SAA7111,发现手册上说它有四路模拟输入,那是不是我可以将四路不同的模拟信号同时输入7111里,然后通过对相应的寄存器位编程,就可以想要哪一路就要哪一路。也就相当于它可以传输四路信号了?还请各位大哥指教

网友:
要切换

可以,配置就好了

楼主:
谢谢LS,我看7111的数据信号和行场信号是分开输出的,那么请问可不可以用光纤传啊?我不太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