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面试时常被问到的问题?

楼主(2007-04-02):
模拟电路中的极点是如何产生的?零点呢?

网友A:
极点是因为寄生的电容和电阻之间组成了RC滤波电路,零点是因为寄生电容存在于输入与输出端之间。

楼主:
非常感谢,但是能更具体点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极点是因为寄生的电容和电阻之间组成了RC滤波电路,零点是因为寄生电容存在于输入与输出端之间。

个人觉得LZ说得有点不太对,输入与输出之间的串联寄生电容产生极点,输入或输出端的并联电容产生零点。
不过还是请高人彻底指点~~

楼主:
不知有什么资料对这个讲的比较清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LZ说得有点不太对,输入与输出之间的串联寄生电容产生极点,输入或输出端的并联电容产生零点。
不过还是请高人彻底指点~~

我觉得输入与输出之间无论是串联还是并联都会产生一个零点,这是因为电容对直流电压是隔断的,而对于高频电压是导通的,也就是说,在低频的时候是在输入跟输出之间没有通路,而在高频的时候,输入到输出存在通路,这样它的性能就是一个零点。极点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有一个寄生电容接地,那么只要这个电容到地之间有一定的电阻,就必然会产生极点,如电流镜的镜像极点,或者是输出端的极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输入与输出之间无论是串联还是并联都会产生一个零点,这是因为电容对直流电压是隔断的,而对于高频电压是导通的,也就是说,在低频的时候是在输入跟输出之间没有通路,而在高频的时候,输入到输出存 ...

个人认为这个解释比较合理!产生零点是因为在输入和输出之间有两条通路,其中一条有串联电容。

网友:
我觉得无论是并联或串联都有可能产生一个零点或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输入与输出之间无论是串联还是并联都会产生一个零点,这是因为电容对直流电压是隔断的,而对于高频电压是导通的,也就是说,在低频的时候是在输入跟输出之间没有通路,而在高频的时候,输入到输出存 ...

真是不好意思,我还是没有明白。
输入与输出之间有通路就会产生零点?
有电容接地就会产生极点?
  我对极点与零点的概念是越来越糊涂了?
  还是麻烦请达人解释一下。。。
   小人给您请安了

网友D:
输入输出若有两条通路,是有可能产生零点:

假设第一条通路是个放大器,增益随着输入频率增加在衰减,
第二条通路是个电容,信号通过量随输入频率增加在增加
那么存在一种可能性,在某一个频率的输入信号,通过第一通路的结果和通过第二通路的结果大小刚好相等,相位刚好i相反
那么结果就抵消了,等于0

总之,只要信号的两个通路存在针对某一特定频率信号时,两通路输出结果振幅相等,相位相反,就会有零点

网友:
其实极点和零点还可以这样理解

只要存在一个分压网络  Vo=Z1/(Z1+Z2)*Vin

Z1里面有电感或电容,电路就会有零点, Z1+Z2里面有电感或电容电路就会有极点

网友E:
由于电路输入端存在电容,而输入信号源输出电阻有限,这样就会产生极点。同时电路中,不止一条的把信号通路接在输出节点,那么就有可能会产生零点。
    这个问题在拉扎维的《高等模拟电路》中说得很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由于电路输入端存在电容,而输入信号源输出电阻有限,这样就会产生极点。同时电路中,不止一条的把信号通路接在输出节点,那么就有可能会产生零点。
    这个问题在拉扎维的《高等模拟电路》中说得很透彻

同意……

网友:
从信号从输入端到输出端,经过的每个节点,只要有寄生的到地电容,就有极点,节点到输出端有寄生电容就存在零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由于电路输入端存在电容,而输入信号源输出电阻有限,这样就会产生极点。同时电路中,不止一条的把信号通路接在输出节点,那么就有可能会产生零点。
    这个问题在拉扎维的《高等模拟电路》中说得很透彻

上面说的并没有错,但是事实上极点不只是在输入端跟输出端有,事实上任何一个点只要有到地(交流地)的寄生电容,在该点就会产生极点。只是我们在日常分析的时候由于输出端和输入端的到地电阻比较大,这样极点算出来的极点比较靠近原点,而电路中间的极点很大可以忽略,所以我们只考虑输入输出两个极点,但是这种做法在多级放大器中会产生误差,因为系统的主极点恰恰在两级放大器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入输出若有两条通路,是有可能产生零点:

假设第一条通路是个放大器,增益随着输入频率增加在衰减,
第二条通路是个电容,信号通过量随输入频率增加在增加
那么存在一种可能性,在某一个频率的输入信号,通过第 ...

恩,这个解释的很好

网友:
频率分析,求出传输函数

网友:
解释的蛮好的

网友:
其实可以推导一下函数
输入输出之间存在电容的话,那肯定是有零点的,因为有两条前馈通路的输入输出连接到一起,RAZAVI的书上这么说。
至于极点嘛,就像前面的哥们说的,这个应该比较容易理解的。

网友F:
极点一般对应于电路的节点,一般一个电路节点对应一个极点,特殊除外
零点一般是由于输入到输出有不止一条路径造成的

网友:
好经典的贴呀!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极点一般对应于电路的节点,一般一个电路节点对应一个极点,特殊除外
零点一般是由于输入到输出有不止一条路径造成的

同意

网友(2007-05-02):
十分同意……

网友:
好贴好贴啊,上面有人说每一个电路节点都是一个极点,由于极点位置的原因有些极点不用考虑,弱弱的问一下,是不是只需要考虑信号通道上面的节点啊,其他不在信号通道上的节点也可能位置比较靠前,这时需要考虑吗?还有差分结构的电路,节点是对称的,为什么两个对称节点只当一个极点考虑啊,能不能给个直观点的解释啊。

网友(2007-07-12):
感觉还是在讨论中能够进步

网友(2007-08-17):
引用 网友D:
输入输出若有两条通路,是有可能产生零点:

假设第一条通路是个放大器,增益随着输入频率增加在衰减,
第二条通路是个电容,信号通过量随输入频率增加在增加
那么存在一种可能性,在某一个频率的输入信号,通过第 ...

说得很清楚..

网友:
多谢各位哈.

网友:
还是觉得不很明白,自己再看看资料,再来跟各位讨论~

网友(2007-09-21):
比较深奥!

网友:
嗯,加强了认识

网友:
还是不太清楚!希望讨论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这个解释比较合理!产生零点是因为在输入和输出之间有两条通路,其中一条有串联电容。

This is the same to the 2nd floor in fact.

网友:
对于零点,

我也一直有个疑问,

我理解的是零点是由于前馈信号与放大器的输出信号之间的相移达到180度,而幅度相等,这时输出为0.

但有一个问题,如果是单级放大器,其输入与输出间最大相移也就顶多是90度.

针对一个二级放大器,我们通常补偿的主极点是第二级放大的输入,补偿电容Cc连接着第二级放大器的输入和输出,前馈信号应该是这个放大器输入端,而此时,输入与输出间只有一个第二级放大器,相移怎么会达到180了?

非常感谢,希望谁能解答一下!

网友:
如果能把信号与系统的知识好好学习,应该有助于理解。

如果能把信号与系统的知识好好学习,应该有助于理解。
实际的电路分析也不可少

网友(2007-12-02):
信号与系统确实是非常难学的东西,当时非常之头痛,没怎么学好

网友:
好贴!!希望大家可以对密勒补偿做一个直观的解释

网友:
给楼主个建议,先对电路做交流小信号分析,得到输入与输出的传输函数关系,然后自己再去找这个零极点怎么产生的,这样才会知其所以然

网友:
好帖

好的帖子,学习..........

网友:
旁听一下

网友:
零点很难说

网友:
很好的帖子,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