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疑问

楼主(2007-04-02):
用了两块FPGA,一片是altera,另一片是xilinx,互相通信,把所有程序编写到一块芯片中跑起来是可以的,但是把程序分开,分别下载到两个芯片中就不正常了。都是用verilog编写的程序。原因出在那里那位大虾给帮忙解释一下啊?

网友:
两片的时钟是否一致,还有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时钟是不一致的。用的是异步时钟,采用的方式是做了一个双口的RAM,从一块板子上把数据写到RAM中,数据+地址,在从RAM中读出来,可是有个问题是,我写到0地址里的数,却在读时在1地址中出现了,不知为什么。
??

  复位也是分开的。一块扳子里一个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