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微波放大器什么意思

楼主(2007-04-02):
有谁知道微波放大器什么意思 射频放大器 区别?

网友:
微波和射频应该没什么区别,总之是指频率很高。如几GHz,十几GHz

网友:
只知道起方法作用,哈哈~

网友:
没有明确的区分

网友(2007-09-11):
没有明确的区分,但是射频确实习惯上要比微波低

网友:
可以放大微波功率的器件呗...

网友:
实质上就是工作在高频状态的放大器,与低频相比,其小信号模型有一些变化.

网友A:
实质上就是工作在高频状态的放大器,与低频相比,其小信号模型有一些变化.

八楼的回答有误,不要用模电的知识去解释RF的问题。高频和低频的区别是一个用“场”的概念分析电路,一个是用“路”的概念去分析问题,一个是考虑分布参数,一个是考虑集总参数。在RF电路,做LNA设计用的是小信号模型,做PA设计用的是大信号模型,在线性区工作时候我们用小信号模型,非线性区工作用的是大信号模型。
射频一般频段范围是300M~3G,微波频段范围是3G~30G,翻开任何一本介绍射频或微波的书籍,第一章的前五页就是介绍频段范围的常识

网友(2007-10-25):
Good speaking.

引用 网友A:
实质上就是工作在高频状态的放大器,与低频相比,其小信号模型有一些变化.

八楼的回答有误,不要用模电的知识去解释RF的问题。高频和低频的区别是一个用“场”的概念分析电路,一个是用“路”的概念去分析问 ...

网友:
回答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