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位的问题!

楼主(2007-04-02):
最近看tuner芯片的资料,遇到奇怪的单位,dBuVpp,这是什么意思?恳请大家帮帮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uV = 10^(dBu/20)
dBu = 20 * log(uV)
dBm = dBu - 107
dBu = dBm + 107

uV dBu
0.10 -20.0
0.15 -16.5
0.18 -14.9
0.20 -14.0
0.25 -12.0
0.30 -10.5
0.50 -6.0
0.70 -3.1
1.00 0.0

dBu uV
15 5.62
12 3.98
9 2.82
6 2.00
3 1.41
0 1.00
-1 0.89
-2 0.79
-3 0.71
-4 0.63
-5 0.56
-6 0.50
-7 0.45
-8 0.40
-9 0.35
-10 0.32
-11 0.28
-12 0.25
-13 0.22
-14 0.20
-15 0.18
-16 0.16
-17 0.14
-18 0.13
-19 0.11
-20 0.10

KENWOOD TH-G71A
静噪开启灵敏度为-124dBm,即0.12uV;
S1为-120dBm,即0.22uV;
S5满表为-105dBm,即约近1.4uV。

Vpp就不说了吧

楼主:
大哥,那Vpp是不是就是峰峰值是1V呢?

网友:
yes Vrms=Vpp/(2*1.414)

网友(2011-01-09):
uV = 10^(dBu/20)
dBu = 20 * log(uV)
dBm = dBu - 107
dBu = dBm + 107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