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中极点与零点的产生与影响

楼主(2007-04-03):
电路中经常要对零极点进行补偿,想问,零点是由于前馈产生的吗?

它产生后会对电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说如果在该频率下,信号通过
这两条之路后可以互相抵消还是什么??

极点又是怎么产生的呢?是由于反馈吗?那极点对电路的影响又是什么?
产生振荡还是什么??

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3大经典里面都有讲,好好看看吧

楼主:
你说的是razavi,gary,allen的吗,我看过了,可是还是不是很懂,
请指教一下,总是感觉模糊的很
谢谢了

网友:
好问题,希望彻底了解的人仔细解答。我也同样疑惑。
但是我总觉得极点,零点并不能单单的说是由于前馈,反馈,或者串联并联一个电容产生的。产生的原因还是和具体的电路结构相关联的。
比如一个H(s)的系统和一个电容并联或串联在输入输出之间,谁能说他一定产生一个极点或零点呢?这因该和H(s)的具体形式有关。
3大书上说的应该大多针对的是运放结构,它的结构具有特殊性。具有以点盖全的嫌疑。
还请达人细说。

网友:
一般的说,零点用于增强增益(幅度及相位),极点用于减少增益(幅度及相位),电路中一般零点极点是电容倒数的函数(如1/C)。
当C变大时,比如对极点来说,会向原点方向变化,造成增益减少加快(幅度及相位)~
一般运放电路的米勒效应电容就时这个原理,当增益迅速下降倒-3dB时,其他的零点极点都还没对系统增益起到啥作用(或作用很小,忽略了),电路就算七窍通了六窍半了~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补上带宽,多少多大的裕度就KO了

网友:
极点是由于结点和地之间有寄生电容造成的,零点是由于输入和输出之间有寄生电容造成的,一般输入和输出之间的零极点考虑多一点,主要是因为输入输出有较 大的电阻,造成了极点偏向原点.

网友(2007-06-25):
楼上各位能不能更详细地介绍下
比如加些例子

网友A:
一个介绍极点的课件
西安交通大学

网友:
个人的一点理解
极点决定的是系统的自然响应频率,通常在电路中就是对地电容所看进去的R和对地电容C共同决定的。
零点是由于在输入输出间存在两条信号路径,两个信号路径强度相消即可,通常在电路中表现为反馈或前馈通路。

网友:
很深奥的问题啊

网友:
经常有人问这个问题,只能说大家的信号与系统没有学好

网友:
上楼的兄弟说的是,确实信号与系统没学好,感觉这东西挺难的!

网友(2007-08-17):
引用 网友A:
一个介绍极点的课件
西安交通大学

这个课件讲得很清楚啊..

网友(2007-10-22):
在很多理论当中都有这样的应用,用于稳定性的判定等。可以看看别的书籍当中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网友:
有信号系统到OP地分析还有个过程也就是电路的小信号等效电路的转化,这样才能使用这个分析。

网友:
this is a good question

网友:
还是不明白!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查了好多资料也没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电路中使用一个有源器件(比方说三极管)就可以认为增加了一个极点?增加了一个反馈电容就又增加一个?

一个感觉上很容易,但说不清的问题!

期待ing!

网友(2007-11-21):
讨论的很好啊

网友:
一直不清楚这个问题,还有人能详细的说吗,还有信号与系统上有说明吗

网友:
极点和零点是从电路推到出来的,有些很容易从电路上找到对应的电路,但是有些比如反馈环路的传输函数是不太容易找到对应的结构的,所以有些时候从公式上看更清楚

网友:
我也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希望能有个从基础上帮助理解的东西可以看看

网友:
有收获啊!!~~~

网友B(2008-01-05):
一个电路中有多少个极点和多少个零点取决你的器件模型,
因为一般人们只观点几个低频极点(最多到3吧),所以将高频极点忽略了,

  由于在CMOS里面一般栅端到地的电容较大,所以一般人们就去取这个极点,也就是说
输入信号频率使得节点到地的阻抗无穷大(也就是所谓的1/RC)R为到的电阻,C为到地的电容(并联产生极点)
零点在CMOS中往往是由于信号通路上的电容产生的,即使的信号到地的阻抗为0,
在密勒补偿中,不只是将主极点向里推,将次极点向外推(增大了电容),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零点(与第三极点频率接近),
只不过人们一般只关心前者。

看过三本经典就能理解零极点吗? I do not think so!
在就是前面提到信号与系统的楼主,信号与系统的理论大家都清楚,但是用到实际中没那么简单吧
多数人都只是拿着书上类似的电路来找类似的零极点罢了。

网友:
零点不一定是前馈才会产生,miller电容串一个电阻,这个电阻的作用就是调零电阻,在补偿里面很常见的

网友:
确实是个很好的问题!

网友:
其实<自动控制原理>里面讲的很清楚的!

网友C:
我觉得信号与系统讲的是比较理论的东西,就是仅从传输函数的角度来分析,并没有具体到电路。
而在电路设计的时候是具体的电路,如果可以通过小信号电路写出传输函数,那么就完全可以分析零级点了,
但是通常要写出一个完整的小信号电路图的传输函数,很难吧。因此就会采用一些近似的办法,比如极点与RC的关联(在RAZAVI的书上有说)来分析。一般要是电容太小或是电阻太大了,极点就会很大,这种情况可以忽略,只考虑比较低的极点。
至于零点主要是因为输入和输出之间出现了通路而引起的,在razavi书中文版的146-147页的分析我觉得讲的挺清楚的。

网友:
觉得还是看看控制原理中的讨论吧,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信号与系统讲的是比较理论的东西,就是仅从传输函数的角度来分析,并没有具体到电路。
而在电路设计的时候是具体的电路,如果可以通过小信号电路写出传输函数,那么就完全可以分析零级点了,
但是通常要写出 ...

电阻太大不能忽略,是RC,电阻小或者电容小的才可以忽略

网友:
这里的讨论好热烈阿,我觉得pol_sky,lovexxnu说的很清楚了,哈哈好通俗易懂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路中有多少个极点和多少个零点取决你的器件模型,
因为一般人们只观点几个低频极点(最多到3吧),所以将高频极点忽略了,

  由于在CMOS里面一般栅端到地的电容较大,所以一般人们就去取这个极点,也就是说 ...

经验上来讲,放大器电路中高阻抗的节点都要注意,即使这点上电容很小,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极点。零点一般就不那么直观了,通常如果两路out of phase的信号相交就会产生零点,但这不能解释所有的零点。

网友:
看看信号与系统,自动控制原理,Razavi基本就可以理解了。
感觉自控上讲得最好。

网友:
零点是由于在输入输出间存在两条信号路径,两个信号路径强度可以相消产生的

网友:
继续赚钱ing

网友:
这问题我也不清楚,看了后还是不明白。

网友:
電子學可能要好好學一下哦,
基本上書上都有說。

网友:
再赚点zh小钱

网友(2008-02-24):
看着有RC的地方就有极点了,画small signal貌似可以求准确的transfer function,但是貌似不画也可以大概估算。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这能说,抓几个主要极点和零点是有肯能的

网友:
一直搞不明白!!

网友:
请问电路中极点与零点的产生与影响 1 2 3 4 5 6 New

网友:
没积分了,好可怜,没的下了,ding几个帖

网友:
很深奥的问题啊
个人觉得零点、极点只是电路分析中抽象出来的辅助方法,可以通过零极点分析电路动作特征,然而既然有抽象肯定有它的物理表现,极点从波特图上看两个作用:延时和降低增益,在反馈系统中作用就是降低反馈信号幅度以及反馈回去的时间,所以如果某个节点存在对地电容,必然会对电容充电,同时电容和前级输出电阻还存在分压,所以这个电容会产生极点!而要保持稳定,则要看在激励情况下反馈信号会不会持续增加?而这就需要分析信号在通过电路的过程中的衰减或增加和加快或者减慢,零极点这就表征了电路的这种特性,所以可能某个节点会产生极点,也可能整个系统不同信号通路相互作用产生零极点。

网友:
好贴啊,感谢楼主,感谢参与讨论的各位朋友 ,看完大家的讨论,基本上明白极零点是怎么回事了。
强烈要求置顶,好让更多的朋友学习。

网友(2008-03-25):
这个问题上学时一直没有看懂,现在也没太明白啊!

网友:
很想学习这方面

网友:
信号系统和自动控制在这方面也有描述

网友:
课件在那?找不到啊

网友:
我個人的了解是
基本上有幾個node就有多少個pole
但是很多都是高頻pole,對電路影響不大
零點是由於有signal path可以對消而產生
這可以看Razavi或Allen等大師的著作都有說明

网友:
看来要仔细看看

网友:
很多人恶意注册及机器灌水啊

网友:
3大经典里面都有讲,好好看看吧

----------------哪三大经典???

网友:
要搞清这个东西,还是要看信号与系统相关部分,个人意见

网友:
怎么才能下附件阿

怎么才能下载附件阿,什么都下不了

网友:
终于能下了高兴哈哈

网友:
很深奥的问题

网友:
该去找本信号书来好好看看

网友:
我认为极点是主要表征电路的具有一定的延时,而零点表示同时有两条支路到输出出现了抵消,也可以认为该电路具有使信号超前的功能。
     从物理上来说,我觉得产生零极点的电路一定要有储能器件,一般来说也就是电容与电感,一般来说电容对信号有延迟作用而电感有超前作用(当然要分清楚信号是电压还是电流,但二者基本相反),出现极点,可以认为在信号通路上有了电容,出现零点,可以认为信号通路上有了电感。当然集成电路内尤其是低频电路一般不会有电感,但电容在某些结构中是可以等效或转换为电感的。
      其实一般零极点不会对应到某些具体的节点,在平时分析这种对应关系具有一定前提条件,只是我们多数分析的电路都符合这个条件。最全面还是传输函数。
     其实并不是每个节点就会对应一个极点,而一般是储能元件的个数与极点有对应关系,但要排除简并回路、简并割集(记不得是否说对这两个名词了)。
     除了上面说的基本书,我强烈推荐好好看看电网络方面的分析资料,好像叫高级电路分析的书里面应该有。

网友:
拉扎维的书上写的要是极点在复平面的又半平面则系统可能是振荡的,如果在左半平面则系统是稳定的。怎么理解?

网友:
看完了
知道了一部分
但是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关于右半平面极点振荡,左半极点稳定

这个倒真是应该好好看看信号与系统了。

其实只要不是虚轴上的极点,在通过凡拉普拉斯转换后,一般是exp(-at),exp(at), a为复平面的点。左半平面的会收敛,即阻尼振荡,或说的减幅振荡。但右边的就是振荡了。jieshi

网友:
关于右半平面极点振荡,左半不振荡,需要好好再看看信号与系统了

极点在时域一般为exp(at),a为复平面点,即极点,在左半平面,实部小于0,前式为减幅振荡或阻尼振荡。如大于0,为增幅振荡,就不稳定了。

网友:
如果很容易解释,估计就有人写出来了

网友:
一直都不理解这个问题.
学校学的都是很肤浅的,书也讲得不详细.

网友:
水请回答以下简单问题:1+2=?(答案:3)

网友:
电容电感产生零基点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难!Allen的书看了一半,刚好看到最精彩的OP Amp部分,对这个问题也有许多讨论,还是对零点和极点没有一个清楚地理解。 忽然想起来某位作模拟设计的高手说到的:“模拟电路的难点是反馈和频率响应”,确实如此!

网友(2008-05-07):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以前学控制理论的时候一知半解,只会死记硬背公式,至于公式在实际中有什么作用并不理解,老师好像也不能解释清楚,现在工作里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了,真想把它搞清楚!

网友:
俺也谈谈我的看法:
1。零/极点的产生与反馈与否似乎没有直接联系。一个电路的小信号模型中存在某一个节点,这个节点有两条通路与其他节点连接,其中一条通路为电容,另一条为电阻。那么这个节点的电压为零就可能是此电路的解,电阻那条通路的电流情况就有两种:1是流进,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一个负极点,因为只有在频率为“负”的情况下,电容通路才会有电流流出使得流进/出此节点的电流相等;2是没有电流,意思就是通过电阻与此连接的节点也是个零点,当然也可能是地,这样就啥都没了。其实还有一种情况是电阻被一个理想电流源代替,那么相比前面提到的情况就多了一种,那就是有电流流出,这样就产生一个正零点,这就是我们在普通两级amp中正零点一样。
2。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对于一个稍微复杂的电路,要直观的看出其非主零/极点是很不容易的,通过电路的小信号来计算传递函数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零/极点对电路造成的影响?
这个大家都知道,就不多说了。其实不管是正还是负,都只是一种说法,比如说负零点,直观的感觉是当频率为负多少了,然后增益就为零;但实际上频率不会为负,但是其对电路的影响依然存在,那么关键就在于你所关心的频段了。

网友:
我也下来看看,学习下啊!

网友:
挺深奥的问题哦

网友:
我也看看课件啊!!

网友:
看信号与系统把

网友:
问题太深奥了

网友:
疑惑有很多,还是要好好看书多想才可以啊

网友:
 啥也没看懂

网友(2008-06-24):
个人认为左半平面的极点在时域引入延迟,相应的在频率响应中表现为增益和相移滞后。

网友:
电路原理 书中有讲

网友:
LZ提的问题太泛泛,不好回答,关于这方面的讲解可以参考那三本书,在这里再加上我自己的一点小小的心得,零点产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两条含有极点的之路并联产生零点。零点产生相位朝前,极点导致相位滞后,从这点来说,输入到输出之间。如果串连电容,则会产生朝前,产生零点,串联电感,则产生滞后,导致极点产生。并电容则产生极点,并电感则产生零点。以上这个方法为个人总结,可能有不完善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讨论。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分成几个子问题:   1. 怎么理解s平面?   2. 系统传输函数里零.极点的意义; 3. 在系统传输函数里以jW替代s参数进行系统稳定性的判断,波特图的推出. 所有的前提是需要理解复数的概念.

网友:
哎,不懂啊

网友:
好好讨论,控制极点和零点是提交耐人寻味的事情

网友:
大家去看自动控制理论啊,我以前研究过,现在基本搞忘了

网友:
若單純想知道極零點
可以去參考控制方面的書

网友:
关于极点与零点的影响

回去仔细看一下信号与系统就明白了!
不要指望捷径!

网友:
学习一下,很有帮助

网友:
电路中经常要对零极点进行补偿,想问,零点是由于前馈产生的吗?极点的产生是电容与电阻的并联,零点的产生是电阻与电容的串联.并不是所有的前馈都会产生零点,要看它前馈入径是否有并联的电阻.如果,则会产生零点,没有的话,那就不会产生零点

网友D:
它产生后会对电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说如果在该频率下,信号通过
这两条之路后可以互相抵消还是什么?
你说的应该OP的补偿电容吧
miller电容由于前馈环路的存在,使得与miller电容串联着一个1/gm的电阻.所以产生了一个右平面的零点.
右平面的零点使得增益以+20db/dec增加,相移增加90度,使系统更不稳定.
左平面增益以+20db/dec增加,相移减少90度,对系统的稳定性有积极的补偿作用.
对前馈环路的零点的补偿一般是把右平面的零点转换为左平面的零点.

网友:
极点又是怎么产生的呢?是由于反馈吗?那极点对电路的影响又是什么?" F! e! F7 z- Q- ], g
产生振荡还是什么??
极点的产生就是由于引入电容与电阻的并联,产生极点的频率就是1/RC.
这个与反馈无关,虽然反馈可以产生极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极点都是反馈产生的.
极点对OP的增益是以-20db/dec减小,相移是增加90度.
环路是否震荡,直接原因是环路的相位裕度是否>0.大于则系统稳定,小于0则系统震荡.

网友:
我也同意:
    极点决定的是系统的自然响应频率,通常在电路中就是对地电容所看进去的R和对地电容C共同决定的。
   零点是由于在输入输出间存在两条信号路径,两个信号路径强度相消即可,通常在电路中表现为反馈或前馈通路。

网友:
反正我是说不清楚

网友:
哪位大哥能给详细地解释一下阿

网友:
希望大家多多讨论,这个我也一直搞不明白,特别希望有人把理论和物理表现结合起来说一下,毕竟理论是从实际总结升华出来的,看了很多资料,一直觉得都是从理论到理论,没和实际相结合。

网友(2008-07-30):
good discussion

很好的问题,虽然还是有点不明白,不过也算是有所理解了

网友:
唉,做了两年IC运放了,对这个问题还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惭愧。。。

网友:
对于零点,个人认为零点的产生是与前馈有关,前馈路径与主信号通路的叠加以及相消产生了零点,当叠加时产生左半平面零点有助于稳定性,当相消时产生右半平面零点,这对系统的稳定性很不利,因此要抵消它

网友:
问题深奥,希望各位大虾细心讲解。。。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很好的问题

网友:
同样的困惑

网友:
零点可以由两条环路产生,原理是两条环路的滞后不同时,就形成了相对的前馈
也可以由电阻串电容产生,
其实说到底都是相位超前的原因。

极点和环路没有关系,极点只是一个相位滞后,至于经常和环路被一起提到,是因为极点对环路的稳定性有决定性的影响

网友:
把电容电感都用阻抗表示,根据基尔霍夫定律写出系统(电路)的传输函数,极点在下面,零点在上面。其实只要知道传输函数,利用信号与系统学到的知识分析一下就清楚了。建议多看看信号与系统

网友:
那为什么我们研究的系统都是负的呢?
是先算出来的(f=1/RC),还是认为我们研究的都是稳定系统,因此肯定是负极点?

网友:
好问题

好问题值得继续深入学习!!

网友:
学习中,个人觉得应该看具体的电路结构来推导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
貌似很多书中都是说输出节点处的极点是主极点,然后在根据其他节点出的电容,电阻的大小来估计极点,不过有时候存在双主极点,以及镜象极点等等需要根据具体电路考虑.

网友(2008-09-04):
这东西光看通信理论还不够的, 还结合电路特点来考虑的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 怎么根据开环零极点分析闭环稳定性??

网友:
我也从中收益,谢谢了

网友:
很好,值得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它产生后会对电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说如果在该频率下,信号通过
这两条之路后可以互相抵消还是什么?
你说的应该OP的补偿电容吧
miller电容由于前馈环路的存在,使得与miller电容串联着一个1/gm的电阻.所以产 ...

反了吧,右零点相移-90不稳定,左零点相移90,稳定他两的增益都是以20db/十倍频增加的

网友:
如果零点只是前馈的话,那么在输出端加电容和电阻的串联也会产生零点啊.
感觉还是要推出公式来看比较直接,简单的从电路直观理解可能会有误差.

网友:
pole and zero is a important consider

网友:
一直没搞明白这两个点。。

网友:
这个问题很关键啊

网友:
这个问题很 复杂u

网友(2008-10-05):
good

ref to signal and system

网友:
强贴,留名学习,请版主加入精华吧。
很多牛人,让我学到很多。

网友: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
那个课件怎么打不开啊

网友:
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
加不加米勒补偿电容,接成F=1的负反馈居然不振荡!!!!

网友:
讨论很精彩

网友:
谢谢大家,懂了很多。

网友:
经典教材里都有详细介绍,好好看看吧

网友:
功率的损耗

功率的损耗,指设备、器件等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的差额。功率的损耗。电路中通常指元、器件上耗散的热能。有时也指整机或设备所需的电源功率。

网友:
6,自动控制原理

网友(2008-11-13):
电路中的极点很好估算,但零点估算麻烦。有没有人有简单的零点估算办法?不用写传递函数的那种

网友:
零点极点真的令人头疼!~~
各位达人们都是怎么学的哦

网友:
拉扎维那本书零极点的题很不错,可是题太多了,做不完啊

网友:
好多回复了。。。我看看

网友:
长见识了,继续观望中。

网友(2008-12-17):
从头看到尾,只能说似乎比以前明白了点。但是还是不是很深入明白

网友:
看书时我明白了,到了电路我还是经常找不到要点,哈哈,也许要多些经验吧。寻求大师

网友:
我也来好好看看课件。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好问题,学习下

网友:
期待高人解答
这个问题偶就没想清楚过

网友:
从H(S)公式上倒是没有问题
但零极点的物理意义
以及在电路中的实践就一头雾水

网友:
为什么要点

why?????

网友:
看了讨论,似乎明白一点啥。

网友:
对此问题也不明白,希望能得到大侠的详细讲解

网友:
很好的东西,怎么应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