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ort 和vsin等激励源的区别?

楼主(2007-04-03):
我在进行SC仿真的过程中,分别用port和vvdc作为激励源,仿真出来的结果差别很大?(参数设置一样)
我只知道port是功率源,但是不知道port和其他analog中用到的vdc,vsin等的具体区别?
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谢谢!

网友(2011-01-09):
顶,
我在进行SC仿真的过程中,分别用port和vvdc作为激励源,仿真出来的结果差别很大?(参数设置一样)
我只知道port是功率源,但是不知道port和其他analog中用到的vdc,vsin等的具体区别?
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
不同之处好像就是port带有内阻,适合用在需要匹配的场合。只有在达到阻抗匹配时,负载得到的功率才与port设置值一致。

网友(2011-06-15):
    然也。vsin是理想电压源,内阻为0.

网友:
如果把port的内阻设为0之后再跑仿真呢?
是不是结果就一样了呢?

网友:
如果把port的内阻设为0之后再跑仿真呢?
是不是结果就一样了呢?
引用 网友A:

    nod, try and see.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跑过SC方面的电路啊,只是看到楼上的讨论想到了,如果把port的内阻设为零的话,那应该结果差不多了!希望楼主泡一下电路,然后说一下结果吧

网友(2011-07-15):
具体是什么 有什么有啊

网友:
同问,还有Vpulse等等产生脉冲的几个源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2012-11-27):
有人跑了吗?结果呢?

网友(2023-02-0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port 的内阻不能为0

网友:
port等效于一个2vin的源和50ohm阻抗的串联。

网友(2023-05-08):
port电阻不能设为0,我设成0.01ohm,结果和vsin不一样;
vsin串了一个50ohm,结果没变;

网友:
Vsin没有分压、匹配的考虑,相当于直接输入端给一个信号,而port会考虑到匹配给的信号还会受到匹配、分压的影响。如果是低频用vsin,如果非要用port可以并一个50ohm电阻;
以上是我的理解,不对请大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