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些步进电机的问题,高手请进帮帮忙

楼主(2007-04-03):
谁知道哪个型号的单片机和IC芯片比较适合驱动5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电路要求具有1/256的细分功能,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下,或者加我的QQ150391400,谢谢了

网友:
工控单片机一般用PIC的较多.

网友(2008-10-10):
可能用PLC控制比较好,三菱的,西门子的,欧姆龙的都可以

网友:
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