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vco仿真

楼主(2007-04-03):
我的vco采用的是最简单的环形结构。用hspice仿真是不知道起振条件应该加哪,怎么加?
还有用hspice用什么语句仿相噪?
谢谢!!!

网友:
起振这个好办,只要加初始条件就可以了
如使用如下语句:
指定节点初始电压 .IC V(节点名字)=0V
还有可以指定元件初值  好象是.IC V(元件名)=0V

网友:
哦,你可以看一下说明书
还有,关于相位噪声,我说明书浏览的好几遍
都没有找到有关于相位噪声的仿真!
所以怀疑HSPICE是否有这个功能啊!
SPECTRE里面有这类仿真!
用PSS和PNOISE,不过设参数要琢磨一下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的帮助!!
我今天使用spectre仿真,将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感觉spectre更方便一些,只是用服务器的话有些慢。

网友:
我也用SPECTRE仿过
但是参数设置老是有点疑问
特别是PNOISE分析里面的
relative harmonic 还有单边带的设置等
谁有标准的测试参数设置能不能贴出来啊?

网友:
这个东西比较奇怪啊,关于压控振荡器的PSS+PNOISE仿真,感觉有点麻烦,参数的设置比较痛苦,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发个中文的例子啊?

网友:
在spectre中,pnoise的设置参数可以参考candence 的帮助文件,relative harmonic 好像都是设置为1,单边带好象不用设置。
不知道小弟说的正确否,指教

网友:
这样设置对的

网友A:
我看过SPECTRE RF的说明书
上面有个例子!它也设relative harnomic=1
还有Maximum sideband好象是7
还说要不断加大,直到相位噪声不再变化
有点记不清了

网友:
长了见识了

网友(2007-08-30):
SPECTRE看手冊就可以明白他的設定  上面都有範例和說明  缺點是英文檔

网友:
在輸入與輸出端加入noise就可以了

网友:
pss+pnoise仿真还是有很多资料可以看的。网上搜搜,会把怎么填参数都告诉你的。

网友(2008-01-07):
从来就没有人说清楚过

网友:
~~

我乃新人 学习学习

网友(2008-05-21):
本人的感觉是对于pnoise来说,边带设置要不断加大直到相位噪声不在变化为止,spectreRF的说明书上解释为边带不够的话可能会出现频率转换但是未反映在相位噪声中;但是pnoise的分析是基于pss来做的,因此pss求得的基频要很准确才能得到正确的相位噪声,因此需要调整tstab参数或电压,电流的绝对精度和相对精度,直到基频值不变为止,同时也是减小数值计算误差,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请高人指点

网友(2009-05-31):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SPECTRE RF的说明书
上面有个例子!它也设relative harnomic=1
还有Maximum sideband好象是7
还说要不断加大,直到相位噪声不再变化
有点记不清了

晕死啊, 自己字做主长改成 5, 发现 phase noise 提高了 20 dB !!!

网友(2009-12-01):
I have never used it before

网友(2011-04-12):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今天老是用电源做起振条件,老是得不到振荡的输出,设了差分输入的初值后终于振荡了

网友(2014-04-27):
这里有一个压控振荡器仿真的例子,可以看一看。。 rfworkshop_vco_instruction.pdf (2.13 MB , 下载次数: 84 )

网友(2014-12-04):
回复 网友B:

    这个pdf非常详细,比我之前找到的好多了,感谢峰情万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