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spice的问题

楼主(2007-04-04):
请问有没有直接从spice网表导出电路图的工具阿
在线等 谢谢先!!

网友:
好象用WORKVIEWOFFICE可以导出网表的
不过我一装上这个,HSPICE 就不能用,
可能是环境变量等参数没有设置好
反正现在就直接写网表了
要么在工作站上画图

网友:
没有这样子用过,不过CDL网表可以做CDL IN。

网友:
cadence就可以啊,不过出来的电路很乱,需要整理

网友:
spice vision can do it

网友:
看个人习惯,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就行了!

网友:
没有这样子用过

网友:
装了workview用不了hspice可能是你的电脑时间被重置了,我上次装的workview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