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7-04-04):
如下图所示:
输入接单片机I/O(5V),请问C端的二极管是做什么的?
当输入为低电平时,输出为多少?

网友:
看不到图啊

楼主:
不好意思,如下文所示。

网友:
这个图是错误的。二极管反偏,三极管集电极无电压。结果就是:IO=0,OUT=高阻态。IO=1,OUT=0。但是输出不会出现1的状态

网友:
补充一下,这种电路,是不是IC的内部模型图。。如果是,那么这个就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一种模式。要加外部上拉电阻。。整个电路构成一个集电极开路的反向器。。

网友:
我的想法是:

                 三极管饱和时,其相应输出为低于0.3v的低电平,二极管不导通;若二极管能导通,输出是电压高电源电压0.7V

网友:
如果驱动继电器,可以正常工作,继电器线圈的另外一端接电源,
单片机输出1则吸和,输出0则不吸和.
二极管为继电器的保护.

网友:
保护电路,防止输出高电平大于VCC+0.7V.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