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07-04-04):
我的EP1C6可以下载到板子上成功,但是我只写了一个ASSIGN B=1'B0;结果引脚输出的不是低电片.
有经验的大虾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我不知道你这个综合布线能不能过。有的软件是不支持没有输入管脚的代码的。你可以用分频器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