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cadence下编写tcl或者skil脚本?l

楼主(2007-04-04):
请教各位高手:

我刚刚学习cadence,不知道怎样在cadence下编写脚本啊?应该怎么样 进入 写tcl skill脚本的环境啊?
有没有关于脚本的小例子啊?类似于在cadence下用tcl编写一段程序,来移动一个图形之类的。
我很想知道,在此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2007-11-17):
那大虾指教下

网友:
同问,特别是在Linux里面。

网友:
很好的书

网友(2009-04-13):
你能 说的具体点么

cadence 环境有很多啊,如果是icfb 集成环境,只能用skill语言

cadence有个skill开发环境,有个文档说明的,  skill写起来比较麻烦, 可读性较差

如果是cadence其他工具,比如encounter、rc等都是Tcl兼容的,就可以进行tcl编程

网友(2009-08-13):
在linux下面用vim写好skill, 然后在ciw里面 load “文件名“就可以执行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