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工具(MathTools)FAQ

楼主(2007-04-04):
常见问题解答

.

数学工具(MathTools)FAQ.rar

楼主:
绘图命令

matlab 绘图.rar

网友(2017-02-28):
function [sys,x0,str,ts] = fcn(t,x,u,flag)
%DSFUNC An example MATLAB file S-function for defining a discrete system.
%   Example MATLAB file S-function implementing discrete equations:
%      x(n+1) = Ax(n) + Bu(n)
%      y(n)   = Cx(n) + Du(n)
%
%   See sfuntmpl.m for a general S-function template.
%
%   See also SFUNTMPL.

%   Copyright 1990-2009 The MathWorks, Inc.

% Generate a discrete linear system:
A=[-0.09   -0.01
    1.0000         0];

B=[1         -7
         0    -2];

C=[      0    2
         1    -5];

D=[   -3   0
       1         0];

switch flag,

  %%%%%%%%%%%%%%%%%%
  % Initialization %
  %%%%%%%%%%%%%%%%%%
  case 0,
    [sys,x0,str,ts] = mdlInitializeSizes(A,B,C,D);

  %%%%%%%%%%
  % Update %
  %%%%%%%%%%
  case 1,
    sys = mdlDerivatives(t,x,u,A,B,C,D);

  %%%%%%%%%%
  % Output %
  %%%%%%%%%%
  case 3,
    sys = mdlOutputs(t,x,u,A,B,C,D);

  %%%%%%%%%%%%%
  % Terminate %
  %%%%%%%%%%%%%
  case {2,4,9}
    sys = []; % do nothing

  %%%%%%%%%%%%%%%%%%%%
  % Unexpected flags %
  %%%%%%%%%%%%%%%%%%%%
  otherwise
    DAStudio.error('Simulink:blocks:unhandledFlag', num2str(flag));
end

%end dsfunc

%
%=======================================================================
% mdlInitializeSizes
% Return the sizes, initial conditions, and sample times for the S-function.
%=======================================================================
%
function [sys,x0,str,ts] = mdlInitializeSizes(A,~,~,D)

sizes = simsizes;
sizes.NumContStates  = 2;
sizes.NumDiscStates  = 0;
sizes.NumOutputs     = 2;
sizes.NumInputs      = 2;
sizes.DirFeedthrough = 1;
sizes.NumSampleTimes = 1;

sys = simsizes(sizes);

x0  = zeros(2,1);
str = [];
ts  = [0 0];

% end mdlInitializeSizes

%
%=======================================================================
% mdlUpdate
% Handle discrete state updates, sample time hits, and major time step
% requirements.
%=======================================================================
%
function sys = mdlDerivatives(~,x,u,A,B,~,~)

sys = A*x+B*u;

%end mdlUpdate

%
%=======================================================================
% mdlOutputs
% Return the output vector for the S-function
%=======================================================================
%
function sys = mdlOutputs(~,x,u,~,~,C,D)

s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