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IC中PTAT偏置电流源的设计

楼主(2007-04-04):
模拟IC中PTAT偏置电流源的设计

有没有人做过相关的设计呀?
可以提供点思路吗?
万分感激哦!

网友:
这东西教材上有原理和方法,具体根据自己的模型设计。

网友:
cmos工艺中,采用寄生的pnp bjt 来得到。
参考paul gray的第四章。

网友:
经典的ptat结构,razavi和gray书上都有的。

网友:
paul gray的书说的很清楚

网友:
原理知道了,就很好设计自己的电路了 啊……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是初学者,所以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ALLEN的书里也有啊,而且有详细的推导过程,应该不难。
主要是电阻的确定,我觉得。

网友(2007-07-14):
大家有点耐心,好好讨论一下

网友(2008-06-24):
最方便理解的方法是如图所示:

至于DeltaVBE怎么来的,可以从三极管电流电压公式推一下就可以了,电流镜在这里可以看成是为了使两边的电流相等

网友(2010-08-15):
呵呵  新人最好先多看几遍书籍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