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FPGA/CPLD实现PCI控制器,需要多大规模的FPGA/CPLD

楼主(2007-04-04):
rt,以前没有做过,不知道该如何选型,该选择门极是多少的?
讨论一下,最好能够把公司、型号、规格说出来,如果能够有些说明就更好了
多谢

网友:
跟需要实现的功能有关,
去opencore上下个pci的ip核,可以得到所需资源的估计值

网友:
现在FPGA厂家会提供这个IP出来,PCI总线的规格相对比较复杂,如果不需要实现全部的规格需要的资源应该不多,但CPLD的资源应该不太够。

网友(2007-11-16):
我也有选型的问题

网友:
altera公司的FPGAEP1C3、EP2C5都可以,大约需要1k多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