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我的cosmosscope怎么了?

楼主(2007-04-05):
我装的win版的,每次启动都会报这样错误:
"DpSocket:aim.exe-无法找到组件
没有找到zlib1.dll,因此这个应用程序未能启动。重新安装可能会修复此问题"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重装之后依然没有解决我装的win版的,每次启动都会报这样错误:
"DpSocket:aim.exe-无法找到组件
没有找到zlib1.dll,因此这个应用程序未能启动。重新安装可能会修复此问题"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重装之后依然没有解决

网友:
还是用linux版的,windows版的总是不可靠!

网友:
你可以share給我cosmosscope嗎?
我試看看啊!...謝謝啊!...
lovawoody@gmail.com

网友(2007-08-06):
我的是在用matlab的时候这样。不知道zlib1是干什么的。

网友:
一直用linux版EDA工具,没用windows版,没有这么多麻烦!呵呵

网友(2007-10-21):
大哥们帮帮我吧

大哥们帮帮我吧,我好喜欢这个软件可是无法下载 信任级别太低了 可是我是好人我好喜欢这个软件啊 找了很久了 谢谢大哥

网友(2007-11-20):
我也是用win版的,目前还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重新下一个别的版本试试

网友:
把你下载文件里crack文件夹里的**.dll文件覆盖C盘下面的相应路径的就应该OK了,具体名字和路径记不清了,好长时间没用了,呵呵

网友(2008-07-31):
想要一份
ruhuiyang@yahoo.com.cn

网友(2009-06-15):
win版的很少用

网友:
可能是改版的windows,如雨林木风等等。换个windows试试?

网友:
why don't u try spiceexplorer? in my opinion, it is better for use..

网友(2009-11-18):
I also think 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