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极点与其他极点的区别?

楼主(2007-04-06):
请问主极点是如何定义的?可以有多个主极点么?

楼主:
什么叫次主极点阿?

网友:
主极点(dominant pole)此时增益开始以20dB/dec下降
次主极点(first non-dominat pole)主要出于稳定性的考虑,此时相移180度,加上负反馈网络为360,如果环路增益还大于1,就会产生振荡
呵呵,楼主还是静下心来好好回去看书,少灌水啊~~~~~~~

网友:
主极点是在手工分析的时候最有用的,当然在仿真的时候,所有的极点都会算进去。

网友:
频率最低的那个叫主极点

网友:
3楼说的比较正确,

主极点主要用来定义工作带宽,是3DB极点,

次主极点是用来分析稳定性的,是相移180的极点(不考虑零点的情况下)

  基础问题,随便找个书好好翻翻就知道了

网友:
有多个主极点的话放大器就震荡了

网友:
拉扎维的书看看就晓得了

网友:
三楼的说的很正确,看过控制原理就知道,主导极点远离虚轴,在系统输出的时域表达式中可以看到。
dominant pole使得系统输出衰减的非常快,对应到频域里的BODE图,就是coner frequency很小,
增益在这一点开始下降,很多的,Dorf的书上写得很明白,看一下就知道了,讲起来其实也很复杂的

网友(2011-01-09):
离远点最近的那个极点定义为主极点!意思就是模最小的那个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