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瞬态响应问题!

楼主(2007-04-06):
我的瞬态响应为什么是从50mv开始的呢 ?高手分析一下具体原因。我的电路是一个二级运放。

楼主:
大家难道没解,高手怎么还不出现啊?

网友:
可能你的直流工作点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
输出本来就不可能完全到电源或地

网友:
运放接成单位反馈后,输出的阶跃响应应该是从0开始的,再check一下

网友:
输出摆幅(输出范围)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你的输出摆幅的低电平不是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