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什么叫做前馈阿?

楼主(2007-04-06):
多谢!有人说就是负反馈?对么?

网友:
B*A>0
lB*Al>1

楼主:
那就是正反馈喽?是么?

网友:
这种问题看下书很容易明白的,不过这里还是提示一下:
我们一般的负反馈控制总是等到扰动或是噪声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输出,我们才把输出反馈回来通过controller去调节,这样控制的滞后就比较大。
前馈控制就是在干扰还没有影响到系统输出之前就调节,直接控制输出。所以说前馈控制根本就是开环控制,怎么会是负反馈!
一般把前馈和反馈结合起来用组成反馈——前馈控制系统

多看看书吧,控制理论少不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前馈: Feed Forward (预计到输出, 调整输入)
反馈: Feedback (根据输出, 调整输入)

网友(2010-06-01):
前馈与主信号相位相同的话,就会形成左半平面的零点

网友:
考虑前馈还是反馈应该先判定控制单元的位置:总体上来说,控制单元是将输入信号调制后转换为输出信号。将输入信号加入控制单元参与调制就是前馈,将输出信号加入控制单元参与调制就是反馈。前馈的好处是,控制单元可以很快的根据输入信号做出调整;反馈的好处是可以精确调整输出信号。在现代的控制单元中,一般都是以反馈为主、前馈为辅的控制模式。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2013-09-08):
Wind2000sp3真牛叉啊,理论基础扎实,阐述清晰,佩服佩服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7楼,感觉见到多的,就是利用前馈产生左半平面零点,做相位补偿用;在一些多级放大器当中,还有用前馈和输出级一起构成class AB的结构。

网友(2021-09-15):
方向不一样,反馈是从某一级的输出指向前面某一级的输入,前馈是从某一级的输入指向后面某一级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