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PCI9052芯片问题

楼主(2007-04-07):
我将芯片焊接在板子上以后
才发现用万用表打的时候
电源和地的引脚短路了
请问各位大哥哥,大姐姐
是不是芯片坏了?
还是正常现象?
芯片没焊接前
电路没有短路!
先谢谢各位高手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2007-05-08):
教训啊,我要先测下再上板

网友:
只有把片子吹下来后拿万用表重新测看看是电路板的问题还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
我听老师讲过,好像说电阻小于40欧左右的时候,用万用表测得时候表会叫,不一定就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