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的引脚分布可以手动定义吗?

楼主(2007-04-07):
各位好!我是初学者,目前我的VHDL代码功能仿真还没成功,但是需要提供引脚定义,请问QuartusII可
否先定义好各个IO引脚,到仿真调试成功后(可能会修改代码)再布线到相应的引脚上?
之前我了解QuartusII是在综合后自动分布引脚的,请问自动和手动分布引脚会有什么差别?谢谢!

网友:
仿真需要分配引脚吗?
下载到具体的板上才分配引脚的啊

楼主:
哦,因为赶进度,所以现在要layPCB板了,所以还没有仿真好,就先定义好引脚可以吗?

网友:
可以,完全没有问题,随便找本教材里面都有,也可以在altera的网站上下到中文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