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问道----关于TTL电路一个疑问

楼主(2007-04-07):
请问为什么输入电压 V i 是0.2 伏的时候,T2的发射结就截止呢,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三极管一般工作在饱和区或截止区,T1工作在饱和区时,集电极电压是0.2V,不会使T2导通。还请高人指点啊!

网友:
这是反相器的基本模型,数字电路前面都要讲的
翻翻课本去吧,上面讲的很详细,康华光的那本

网友A:
这么跟你说,VI是0.2伏的时候,T1的发射结导通,Vce=0.7V,Vb2=0.7+0.2=0.9V,加在T2的基极当然不能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跟你说,VI是0.2伏的时候,T1的发射结导通,Vce=0.7V,Vb2=0.7+0.2=0.9V,加在T2的基极当然不能导通了

根据楼上大哥说法:VI是0.2伏的时候,T1的发射结导通,Vce=0.7V,Vb2=0.7+0.2=0.9V,而开启电压为0.7v,T2 导通。
是不是分析错了?
我现在搞不清楚Vb2的值,但根据上课时记得笔记,应为0.3V。
请达人指点!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三极管一般工作在饱和区或截止区,T1工作在饱和区时,集电极电压是0.2V,不会使T2导通。还请高人指点啊!
我想也是,电路中,T1工作在饱和区,Vce=0.3V,所以T2不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魅影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三极管一般工作在饱和区或截止区,T1工作在饱和区时,集电极电压是0.2V,不会使T2导通。还请高人指点啊!
我想也是,电路中,T1工作在饱和区,Vce=0.3V ...

请问是怎样判断出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的?还有,Vb2到底是多少?

(看来有很多同胞还不太懂这个基本电路,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吧!!)

楼主:
一起来讨论一下吧!!!

网友:
三极管饱和条件是Ib>Ibs,输入电压Vi=.2满足T1管导通,Vb2=Vce1+Vi=0.3+0.2=0.5<.7V T2不导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楼上大哥说法:VI是0.2伏的时候,T1的发射结导通,Vce=0.7V,Vb2=0.7+0.2=0.9V,而开启电压为0.7v,T2 导通。
是不是分析错了?
我现在搞不清楚Vb2的值,但根据上课时记得笔记,应为0.3V。
请达人指点!

此时的Vb1=0.7V共同作用在Vb2和Vb3上,所以T2和T3都截止。

网友:
这是书本上的说法,
根据书本所说的数字电路角度看 Ib > Ibs NPN 就饱和 (当然实际我不这么认为,现在只是为了从书本的角度解释书本的说明,此乃考试的不二法门,哦米托佛),VCC=5v , VbeON=0.7V, NPN饱和vce<=0.2V
,根据这一点,当 Vi<0.2=V时 , Vb1=0.9V,所以 得到Ib1=?mA =M倍Ibs>Ibs,所以T1有 Vce1<=0.2V ,此时,
Vb2=Vi+Vce1<=0.4V, OH~ 所以T2就KO了~ 后面就XXOO~

楼主:
明白思路了,谢谢大家!

                                                              VCC-VCE(sat)
可是,怎么计算T1的 Ibs呢,根据公式 Ibs=----------------------------------
                                                            贝塔*集电极回路电阻

让我困惑的是,T1的集电极回路接的是T2,电阻按多少计算?而且书上讲这个电路的时候并没有给出T1 的放大系数。

网友(2007-05-09):
饱和时Vce1=!0.7V

VI=0.2V时,Vce1=0.2V才对!
而后再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