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复位在后端用不用做成时钟树

楼主(2007-04-07):
请问复位在后端用不用做成时钟树

网友:
时钟树的主要目的是进行timing 的优化,减小skew.
另外一个目的就是fix drc violation, 如transition, cap, fanout
所以说,后端做时钟树是必要的。

网友:
好像要分同步复位和异步复位,异步复位要做时钟树

网友:
做时钟树能够保证信号到每个端点的skew基本相等 ,所以异步复位也需要时钟树以保证各个cell复位同时有效无效。

网友(2008-04-15):
可以不做CTS,但是由于其Fanout很大,这个需要处理。

网友:
不一定要做吧.也可以在place阶段处理掉.把hign fanout 处理掉的.

网友(2008-10-24):
二楼正解

网友(2010-09-09):
7楼的方法也是可以采用的

网友:
初学者,借鉴一下~~~

网友(2011-05-10):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的处理办法是什么呢

网友:
还是负载问题

网友(2011-11-04):
主要是负载过大的问题吧~

网友:
基本上不用 除非你要求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