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余引脚的处理方法

楼主(2007-04-08):
ARM单片机的引脚  用不完的时候怎么处理

引脚类型为 IN 时  接地还是接高电平 ??
引脚类型为 OUT时  又怎么处理??
弄了很久也不明白
哪位朋友知道?
给小弟说说

     在有些书上我看到对于不用的引脚    对于
      输入引脚
      不用时               接高电平
      输出引脚
      不用时                 悬空
  是不是就是说当引脚不用时   输入  接高
                                        输出  悬空?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个朋友帮帮忙!

  谢谢!

楼主:
查了资料

    对于不用的因脚

    起具体的连接方式应根据 手册上的连接方式连接

    一般对于输出  悬空
                 输入 高电平

   但是具体原理还不是很明白
   那位朋友在补充一下

网友(2007-11-29):
我只知道输出是悬空吧

网友:
ARM io 做 IN的时候悬空是浮空电平,此时电平高低不确定。
不用的引脚一般配置成out。接高电平。

网友(2008-08-26):
我觉得空置的都接地比较好,如果接高电平费电,浮动的容易误操作或积累静电导致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