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这个程序什么毛病?

楼主(2007-04-09):
;IMPORT    Main
AREA crt0,CODE,READONLY ;定义一个代码段,只读

CODE32 ;32位ARM指令,
ENTRY ;汇编程序的入口点

LDR  R0,=0x53000000
MOV  R1,#0
STR  R1,[R0] ;disable watchDog

LDR SP, =1024*2 ;设置堆栈,注意:不能大于4knand flash中的代码在复位后会;移到内部ram中,它只有4k

;BL Main ;调用C程序中的main函数

LDR R0,=0x56000010 ;R0设为GPBCON寄存器。此寄存器用于选择端口B各引脚的功能是输出、是输入、还是其他
MOV R1,#0x00154000
STR R1,[R0]          ;设置GPB7-GPB10为输出口;R1->[R0]
LDR R0,=0x56000014 ;R0设为GPBDAT寄存器。此寄存器用于读/写端口B各引脚的数据
LOOP1
MOV R1,#0x00000000 ;此值改为0x00000080,可让LED1熄灭
STR R1,[R0] ;GPB7输出1
BL DELAY
MOV R1,#0x000000FF
STR R1,[R0]
BL    DELAY
B     LOOP1
B   .

DELAY
LDR  R2,=0xFFFFFF;
LOOP
SUBS   R2,R2,#1
BNE  LOOP
MOV  PC,R14

END

如此程序烧写之后灯竟然不会闪烁?但是软件仿真是看到端口数据在变化的!

难道是在DELAY的时候程序没有返回?被其他中断或者别的,实在不懂。
大家帮我找一下什么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