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DFT,问几个insert scan 的问题。

楼主(2007-04-09):
初学DFT,问几个insert scan 的问题。
1. 设计中只有一个时钟,test_clock完全可以用这个时钟。如果我想不用这个时钟,在加入一个单独的test_clock应该怎么做(除了修改代码直接mux main_clock 和test_clock的方法)。

2. test_en共用外部端口A[1],我设置了set_signal_type test_scan_enable A[1]。 preview_scan后:scan enable : A[1]( no hookup pin)。上面不是已经指定port A[1]=test_en了吗,这个 no hookup pin 是什么意思?

谢谢帮助!

网友(2009-04-18):
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期待答案

网友:
抛砖引玉:
1),除了在代码中改写,也应该可以在综合脚本里指定
2),需要在综合脚本里指定端口

网友:
1. 直接在dft脚本里规定你要做的测试时钟,并规定它是网表中不存在的,工具自动会插一个新的测试时钟,不过
synopsys的工具好像效果不太好.
2. 不明白你的复用端口怎么个复用法?一般设计中test_se, test_mode等信号不要和别的信号复用端口,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请楼主检查一下命令set_signal_type的用法,感觉你的命令set_signal_type test_scan_enable A[1]
只是指定了test_scan_enable的名称,而没有把它和相应的input port绑定起来。